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变流氓了,有什么比较好的替代软件?

楼主(2019-06-16):
有时会遇到装了驱动,却没发现设备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个好用的驱动监测软件就好了,

可是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现在都流氓了,弹广告不说,还给安装全家桶

网友A:
搭车求如何卸载flash助手,MB的一直跳出广告

网友B:
装好系统,GHOST备分,然后装驱动,把驱动备份,然后重新GHOST,以前我不得不这样玩,或者下驱动后,系统查找,选择驱动软件再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好系统,GHOST备分,然后装驱动,把驱动备份,然后重新GHOST,以前我不得不这样玩,或者下驱动后,系统查 ...

这个搞,好麻烦啊

网友:
驱动人生还行,比驱动精灵强多了,装好驱动直接卸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好麻烦啊

要又耐心自己找驱动,还要有备无患,不能被某个驱动绑架,也不容易啊

楼主:
老系统装不了win10?新硬件装不了win7?

网友C:
转ubuntu吧。里面跑个win10。不玩游戏肯定够用

网友D:
外国的一款  Driver Easy  试一试

网友:
驱动人生我还安装使用,没自动安装全家桶

网友:
安装后用完就卸载

网友:
IT天空出品的那一套不错

网友:
找这些软件的国际版本 可能可以解决

网友:
装完即弃~

网友E:
弹广告我都不知道哪个弹的。。。

网友:
IT天空 出得 万能驱动    https://www.itsk.com/thread-3864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弹广告我都不知道哪个弹的。。。

输入法弹广告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ubuntu吧。里面跑个win10。不玩游戏肯定够用

用ubuntu办公,上网,太难受了吧

网友F:
我撸大娘装完驱动后关闭各种东西关闭自动启动没弹过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撸大娘装完驱动后关闭各种东西关闭自动启动没弹过广告

关闭各种东西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闭各种东西什么意思?

什么悬浮球呀,监控呀,推荐呀,自动更新呀等等,设置里找找就好

网友:
驱动精灵,有绿色版的,下那个绿色版的就行了。

网友:
鲁大师试试

网友:
为什么不上官网直接下载?

网友:
驱动人生有海外版,没有弹广告。

网友:
哎  我都是装好驱动就再卸载掉

网友:
找个国际版,一切都安静了

网友:
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输入法导致的,在输入法边栏附件弹广告,好烦,但怎么都处理不了!

网友G:
我一般用鲁大师。安装的时候注意那些自动勾起来的选项。用完就删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好麻烦啊

这才是最简单的路,,,,,成天和流氓软件斗,不嫌麻烦嘛?,,,,

网友:
你们都不用品牌机,品牌机一般都有自己的驱动管理软件,自动检测安装、更新驱动。

网友:
如果只是装驱动,可以去下“360”的驱动大师,,感觉都不想360的,很良心(似乎很久没更新了)。安装很绿色,卸载很方便。

网友:
这些软件安装驱动同事会做一些其他动作,比如哪个文件夹放个什么文件。去官方下载驱动得了

网友:
阿莫推荐的那个。在本坛搜搜看

网友H:
IT天空出的万能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ubuntu办公,上网,太难受了吧

只办公上网还真可以………浏览器体验没问题但是干别的就麻烦了

网友:
win10自动装全所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求如何卸载flash助手,MB的一直跳出广告

卸载flash player 的中国版火狐浏览器插件,安装flash player 国际版插件,记着安装国际版时断网,要不还是会在线安装中国版,安装完禁止更新

我用的是坛里村长发的,如下

Adobe Flash Player v28.0.0.161  内含2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JWEg0xNzxkJt0XrnsW-Kw 密码:ac97

---这里,有FLASH以前各版本的列表,如果使用正确的姿势上网的话,可以下载到正确的离线安装包
https://helpx.adobe.com/flash-pl ... layer-versions.html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装了驱动精灵各种弹窗,竟然还卸载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IT天空出的万能驱动

能不能搬上来?点进去都是无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H:
IT天空出的万能驱动

谢谢分享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搬上来?点进去都是无效连接。

不行,文件太大了

楼主(2020-02-19):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用鲁大师。安装的时候注意那些自动勾起来的选项。用完就删掉。

被数字收购了,怕卸载不干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国的一款  Driver Easy  试一试

你用的Driver Easy是破解版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Driver Easy是破解版么

免费版,下载比较慢,也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数字收购了,怕卸载不干净啊

最好直接去官网下载原驱动。一个个装。然后装完打个ISO镜像。我也不喜欢鲁大师。只是有时图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