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用AMD的CPU怎么样,有没有在用的说说体验

楼主(2019-06-17):
看着AMD 2600X不错,6核12线程比较有吸引力
平时就是标准电工需求
LINUX系统支持的怎么样,还有虚拟机
玩游戏就一个DOTA2
有在用的朋友说一下体验如何

网友:
1700 用了1年多了 很好。

网友A:
我的就是2600x+B450, 在linux下使用多线程编译100%死机,不知为何
另外建议不要使用AMD的storeMI,是个坑

--修改错误字

网友:
2400G 一切正常

网友:
Jd 配个 回来试试 不行退货

网友:
发热量特大,其它将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2600x+B450, 在linux下使用多线程编译100%死机,不知为何
另外建议不要使用AMD的storeMI,是个坑

主板很坑的,默认电压asus给到1.4v,太热了。还有,主板是不是vrm没散热,超频影响很大。

另外,你开手动超频之后,把电压降下来再跑跑看。还掉电可以考虑电源是不是有问题。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ryzen系列工艺先天缺陷,温度过80度稳定性大幅下降,过85度基本必死。看下你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很坑的,默认电压asus给到1.4v,太热了。还有,主板是不是vrm没散热,超频影响很大。

另外,你开手 ...

感谢,一直找不到原因,一会有空的时候试试看

网友:
听说不是很好,软件支持的不佳,之前刷知乎好像不小心看到过评测~~~

之前用过641,觉得没有intel来的顺滑。。。。就转intel了。。。。

网友:
当年用过AMD的推土机系列,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没有吹嘘。
风扇声音跟推土机差不多,温度也高,最后换了4铜管散热器。。。

网友:
反正我的1600x换了9900k,
要买的话也是建议三代ryzen,而不是一二代。
玩游戏的话,估计还是需要高频,我只玩war3这款古董级游戏,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网友:
a320 2600x ubuntu
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

网友C:
AMD除了性价比高,稳定性还是intel好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除了性价比高,稳定性还是intel好点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amd全系列支持ecc,我1700+32g ecc超到2733跑一星期程序不带出错的。intel跑大型开发总是各种小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amd全系列支持ecc,我1700+32g ecc超到2733跑一星期程序不带出错的。intel跑大型开发 ...

可能使用领域不同,AMD是兼容也不好

网友D:
近年也转AMD,还彻底地连显卡都用A的,CPU选TDP 65w的,要是TDP 95w的无论是I还是A的U都热,A的用着没明显问题,主板、电源不要省,自己组的两台,一台1700+rx570,一台1500x+rx580目前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总的来说A的U出现软件兼容性问题几率会高点。

楼主:
多谢大家,就不一一回复了。AMD YES

网友E:
r5 1600x  16G内存, win10   软件 就是 office   keil  AD10   偶尔玩玩游戏。 睡觉时休眠。 一般都是更新 强制重启。当然也有2-3次 软件死掉必须重启的经历。

网友:
只用AMD的漂过,性价比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近年也转AMD,还彻底地连显卡都用A的,CPU选TDP 65w的,要是TDP 95w的无论是I还是A的U都热,A的用着没明显 ...

a显卡驱动太垃圾,连intel垃圾核显驱动都顶不住。跑citra模拟器a卡在某些场景卡得一13。然后我又换回古董gts450了。。

网友:
等7月7号买三代ryzen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显卡驱动太垃圾,连intel垃圾核显驱动都顶不住。跑citra模拟器a卡在某些场景卡得一13。然后我又换回古董 ...

可能是软件针对的优化没处理好吧,我这边玩Crysis.2和doom4没见问题,ppsspp模拟器也很流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软件针对的优化没处理好吧,我这边玩Crysis.2和doom4没见问题,ppsspp模拟器也很流畅。 ...

我用性能分析监测到AMD的驱动API耗掉了90%的CPU时间 citra用的是opengl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性能分析监测到AMD的驱动API耗掉了90%的CPU时间 citra用的是opengl3.3。 ...

这方面不了解,早前580显卡doom4选择OpenGL和Vulkan做过对比玩起来没感觉出差别,记得Vulkan支持超高画质,现在都只陪小孩玩些小游戏了,很多时候还得在虚拟机上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r5 1600x  16G内存, win10   软件 就是 office   keil  AD10   偶尔玩玩游戏。 睡觉时休眠。 一般都是更新 ...

睡眠休眠的祸,硬件平台不背锅这是不太硬的事

网友:
and yes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