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技术问题,电源输入的LC滤波该如何和LDO的PSRR配合?

楼主(2019-06-17):
想着在电源的输入部分增加一个LC滤波,来衰减输入电源中LDO不能抑制的高频波动,一般的LDO在1K最后的PSRR是最好的,超过100K就效果不大了。
但是经过仿真,LC的谐振点附近反倒是会增大电源的波动,而且增益高达30DB,到了这个级别,估计LC反倒成了干扰源,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设计呢?
下面附上NCP1117的PSRR特性和电路的仿真结果。

网友A:
要想超低噪音,建议rc滤波。我们rc用低噪ldo能做到50u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超低噪音,建议rc滤波。我们rc用低噪ldo能做到50uv以内

并不是信号滤波,电源的负载电流最大能达到0.5A,所以RC不合适,

网友B:
R2 是不是应当放在C1 之后与L1串联,可以加大R2试试

网友C:
以前我发过类似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8850-1-1.html

网友D:
直接上低噪声,高psrr的ldo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 是不是应当放在C1 之后与L1串联,可以加大R2试试

R2是保险丝的等效内阻,一般16V 1A保险丝就是这个级别的内阻,这个不是随便加的,加大R2会造成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低噪声,高psrr的ldo最简单了

高PSRR没用,要上超高速LDO,不过那个价格就非常感人了,而且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发过类似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58850-1-1.html

高速LDO价格太美丽,一块芯片比整板的成本都高了

网友E:
电源输入加lc,还有个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输入加lc,还有个稳定性的问题

是的,特定频点附近LC不但不能抑制,反倒是放大了噪声,30DB应该是放大了30倍多吧,而且对于高速负载来说可能会导致电源严重跌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不是信号滤波,电源的负载电流最大能达到0.5A,所以RC不合适,

0.5a用2r0电阻可以得到1v压降和1/4w耗散功率,换来的是明显小了一大圈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a用2r0电阻可以得到1v压降和1/4w耗散功率,换来的是明显小了一大圈的噪声。 ...

在电感的上面并联一个10R的电阻,这样将谐振点的幅度由原来的32DB降低到16DB,可以大幅降低谐振幅度,代价是高频部分的衰减效果变差了,但是100K依然有50DB的衰减可用,应该是比较折中的方案了。
电源串联大电阻这个方法,我感觉不太合适,电源本来就是5V的,降1V代价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电感的上面并联一个10R的电阻,这样将谐振点的幅度由原来的32DB降低到16DB,可以大幅降低谐振幅度,代 ...

这真没办法,我100ma都是给12r,客户要求太高了。磁珠电感完全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没办法,我100ma都是给12r,客户要求太高了。磁珠电感完全没效果。

确实效果会好很多,这种估计适合电流不大或者对纹波要求高的场合,这样就不用在乎压差问题了,电压跌落可以在后面加大水塘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特定频点附近LC不但不能抑制,反倒是放大了噪声,30DB应该是放大了30倍多吧,而且对于高速负载来说 ...

对通常的电压源源来说,在恒功率范围内,输入阻抗有负电阻特性。这个电源输入端加的lc如果谐振点的峰值太高比如超过电源输入阻抗,那,电源就振荡。当然,加阻尼把谐振点峰值抑制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通常的电压源源来说,在恒功率范围内,输入阻抗有负电阻特性。这个电源输入端加的lc如果谐振点的峰值太 ...

在LDO之前加的,谐振点在1K,增加并联的电阻之后,谐振幅度降低到了16DB左右,LDO在1K的PSRR达到了70+db,理论上可以抑制一下。最好能剩下50-60db吧,除非多级LC,否则真是没啥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