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拦截了一个PCB图纸拼版画错

楼主(2019-06-17):
SMT 下单系统 拦截了 一个 PCB图纸画错的.
下单时系统会检查元器件是否能均分到每片板子上.    下图这个就巧了,复制漏了一个元件.

网友:
这个元件画的时候肯定有问题

网友:
SMT检查还能查到拼板拼错,确实没想到!

网友:
赞赞,这个功能很赞。

网友:
肯定是元件封装画的有问题

网友A:
画图软件的复制粘贴都不太可靠,有可能漏东西。以前用AUTOCAD时候,要复制东西,我都是多次框选,要不然很可能就漏掉某个地方

网友:
拼版之后再复制一份,删除掉其他的留一个板子同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图软件的复制粘贴都不太可靠,有可能漏东西。以前用AUTOCAD时候,要复制东西,我都是多次框选,要不然很 ...

还好,cam350可以,就是用起来无比麻烦。

网友:
厉害 这都能发现

网友B:
之前遇到过一次和这个几乎一样,也是二极管,封装大了点,复制时没有复制上漏掉了,也是SMT,没有检查出来,就那样贴片了,有一半的板子没贴二极管,没办法,手工刮开那里补焊一个二极管,幸好只有100套而已。

网友:
这个系统也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一次和这个几乎一样,也是二极管,封装大了点,复制时没有复制上漏掉了,也是SMT,没有检查出来 ...

上面这个是导出的拼版的坐标文件.  拼版的坐标少了零件.  你当时是单片的坐标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是导出的拼版的坐标文件.  拼版的坐标少了零件.  你当时是单片的坐标还是? ...

我也是拼版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是导出的拼版的坐标文件.  拼版的坐标少了零件.  你当时是单片的坐标还是? ...

问下您们smt和PCB订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删除文件或者订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您们smt和PCB订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删除文件或者订单呢

估计没啥指望了。
连这么没必要的玩意儿都在做了。
可见删除文件或订单根本就没在考虑的范围内。或者说人家就认为那个功能是完全彻底没必要,甚至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您们smt和PCB订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删除文件或者订单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442-1-1.html?_dsign=8ff92a2f
这个帖子又烂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您们smt和PCB订单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删除文件或者订单呢

已经支付的订单,我们是一定不会允许删除的。
我们面对的企业客户居多。
如果我们提供了这种删除订单的功能(已经支付),那对企业来讲,会存在不透明的行为。
比如说,有工程师,拿公司的账号和金额,支付个人的订单,然后工程师把订单给删除了,这个我们无法接受。

网友:
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想法,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支付的订单,我们是一定不会允许删除的。
我们面对的企业客户居多。
如果我们提供了这种删除订单的功 ...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公司管控的,文件公司肯定会备份,下单付款肯定也有流程的。
很多是不同部门或者不同项目,其实文件是相对保密的,但是这样其它人可以看到公司所有文件,就比较麻烦了,不可能一个项目注册一个账号

网友D:
可以删除不需要了的,多的,错的文件,但不能删除订单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删除不需要了的,多的,错的文件,但不能删除订单记录。

现在就是源文件删除了,工程文件里还有,记录不删除可以接受的,哪怕其实你们不删除,不提供下载就行,这样可以返单操作,但是其他人无法得到文件

网友:
实在需要删除的,请先自己下载备份好,以免自己也没有生产稿了(新做资料,重新来过,以免出现不一致的风险,共不到钢网等),删除文件了的,无法用返单功能直接帮返单(需要帮上传备份好的生产稿)了。谢谢。

网友:
编辑原因:可以删除了,删除后SMT里也没有了,只有DMF能看到图片

网友:
这个不错,嘉利创很多功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pcb厂拼板比较专业,个人的话要多检查

网友:
你这个拼版方法太山炮了,你把pcb板框导出dxf文件,在cad里面做拼版图,gerber和拼版图一起发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