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个站点如何共享5个显示屏

楼主(2019-06-17):
请问20个站点如何共享5个显示屏

有5个显示屏,有20个站点共享这5个显示屏,同一时间估计会有两三个站点工作,请问一般采用什么方案来解决这个这个共享的问题?

有输入时,某一个显示屏一直工作;
站点停止工作后,需要把占用的显示屏释放,以供别的站点将来使用

谢谢啊

网友:
啥接口的屏?

网友:
显示屏做Server,数据交互超时后,主动断开Client

楼主:
串口的啊

网友A:
485的话就modbus 查询 查到谁显示谁。有一个显示了就在站点的寄存器里面做个标记。下一个显示屏查到了如果有标识就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的话就modbus 查询 查到谁显示谁。有一个显示了就在站点的寄存器里面做个标记。下一个显示屏查到了如果 ...

嗯,这个想到了,就是释放占的屏的时机现在还没有想到很好的方案

网友:
做个定时器,屏幕读取就复位定时器,超时了就清空占用标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想到了,就是释放占的屏的时机现在还没有想到很好的方案

先查询一下,找到空闲的屏,然后占用,有数据的时候发数据 ,没数据的时候发心跳包。
屏接收到站点主动断开命令或一段时间没收到数据或心跳包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