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4-20ma输出采用二线制还是四线制的问题

楼主(2019-06-17):
设计方案采用AD5410来输出4-20ma,参考了ADI的PLC demo的原理图。
其中有两个问题比较困惑
1.控制器供电采用24V电源输入,AD5410采用板载24V输入输出15V的隔离模块IA2415KS-2W以及外部电源JG1两种形式供电,外部供电的电源是不是可以跟控制器的24V电源是一个电源?
这个地方采用15V隔离模块供电意义是什么?
2.如果输出二线制的4-20ma,我采集端AI的地是不是跟AO的4-20ma共在一起了?

网友A:
采用15V隔离电源输出,就是为了和前级输入隔离;4线和2线本质上是一样的,前者多了一个电源;偶尔还会碰到3线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15V隔离电源输出,就是为了和前级输入隔离;4线和2线本质上是一样的,前者多了一个电源;偶尔还会碰到3 ...

但是如果AD5410外部输入的电源用了和控制器电源用了同一个24V电源呢,也就是JG1连接器也输入24V呢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AD5410的数字输入与模拟输出的GND是共在一起的,这也就不存在隔离电源的问题了,我没明白你想问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上看,AD5410的数字输入与模拟输出的GND是共在一起的,这也就不存在隔离电源的问题了,我没明白你 ...

数字部分是用adum1401隔离了,还有一个隔离电源。
ad5410这边是要格外一个10.8-40V的电源供电。这个图里面用一个隔离15V和外部32V两个电源用二极管冗余,相当于两种方式。
如果外的32V我用控制器的电源24V替代,是不是隔离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字部分是用adum1401隔离了,还有一个隔离电源。
ad5410这边是要格外一个10.8-40V的电源供电。这个图里 ...

按你这个说法,用不用隔离没有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这个说法,用不用隔离没有什么意义了

主要是不明白他为何AD5410除了隔离的15V外部还要接一个32V电源,这个电源也没说明是否和控制器24V是否是隔离的。
所以如果我在外部接了控制器的24V电源,那模拟和数字的隔离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