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时钟抖动

楼主(2019-06-17):
示波器在测时钟抖动的时候,输入阻抗要设置为50欧。那么时钟测试点在输入到示波器的时候,是否要和后面的链路断开? 目前没有有源探头,用的BNC线焊接在测试点是否可行?

网友:
多高时钟

楼主:
时钟频率在50MHz左右

网友A:
估计很难,抖动都是ps级别的,不知道你示波器带宽和采样率有多高?

网友B:
相位抖动不是应该用频谱仪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难,抖动都是ps级别的,不知道你示波器带宽和采样率有多高?

是的,不到30ps。示波器带宽有4GHz,采样率有40GS/s。  现在不确定的是,测试的时候需要把时钟的负载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抖动不是应该用频谱仪测吗?

只测周期抖动相关的指标

网友A:
要断开负载的,用示波器的输入50欧做为你的负载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断开负载的,用示波器的输入50欧做为你的负载来测试

我用同轴电缆焊接在测试点,断开负载后测试的。 如果用有源探头,是否可以不用断开负载?

网友A:
那要看你有源探头的输入特性了,如果是1M欧输入是要补一颗50欧电阻的。

网友:
有源探头的带宽也要足够的大,不然会平滑信号,反而会美化输入信号了,最好和示波器输入带宽匹配,不然的话还不如一根很好的同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有源探头的输入特性了,如果是1M欧输入是要补一颗50欧电阻的。

1M的话就用无源探头了啊  想用50欧才用有源探头。  你说的补50欧电阻怎么补?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1M的话就用无源探头了啊  想用50欧才用有源探头。  你说的补50欧电阻怎么补?串联还是并联 ...

应该用无源探头的10M档位。
时钟应该接上负载。 如果不接的话应该用个50欧姆的电阻作为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无源探头的10M档位。
时钟应该接上负载。 如果不接的话应该用个50欧姆的电阻作为假负载。 ...

如果用无源探头的10M,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没办法设置成50欧姆。  测抖动的时候不需要设置输入阻抗为5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的话就用无源探头了啊  想用50欧才用有源探头。  你说的补50欧电阻怎么补?串联还是并联 ...

你可以去看一下,绝大多是有源探头输入阻抗都是1M,当然50欧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看一下,绝大多是有源探头输入阻抗都是1M,当然50欧的也有。

手头没有有源探头,只是要50欧输入阻抗才想到用有源探头。 问题是如果不断开时钟的负载,应该怎么测抖动? 还是必须要断开负载,用同轴线去焊接

网友A:
你如果只是要评估晶振单个电路的抖动情况,需要切断后续电路,如果是要评估整个电路的抖动情况,则不需要切断。在使用同轴电缆时候注意要买质量好的,国产的那种电缆就不要用了,3个G以上传输特性就变差了,还有就是同轴电缆尽量短以减少较大的负载电容引入。50欧只需要在示波器上设置成50欧就行了,示波器内部是有切换电路的,里面有个很好的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只是要评估晶振单个电路的抖动情况,需要切断后续电路,如果是要评估整个电路的抖动情况,则不需要切 ...

我用同轴电缆焊接在时钟链路的各个测试点。 断开负载测试抖动小一些,比不断开后面的链路测试的抖动小20ps多。 示波器输入阻抗设置的都是50欧。  疑问是不断开负载,也可以用50欧示波器输入阻抗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无源探头的10M,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没办法设置成50欧姆。  测抖动的时候不需要设置输入阻抗为50吗? ...

出于什么原因考虑要设置成50欧姆阻抗的输入? 这没道理的。只要保证被测输出端工作在额定条件下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同轴电缆焊接在时钟链路的各个测试点。 断开负载测试抖动小一些,比不断开后面的链路测试的抖动小20p ...

两个50欧姆不能同时使能啊。那样不是变成25欧姆了么。被测端会不高兴的。

网友A:
存在负载的话,示波器的输入应该为1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50欧姆不能同时使能啊。那样不是变成25欧姆了么。被测端会不高兴的。 ...

查抖动测试的相关资料,输入阻抗都是要设置成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在负载的话,示波器的输入应该为1M。

那估计是断开负载用50欧,不断开负载用1M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是断开负载用50欧,不断开负载用1M吧

467384

网友A:
如果是周期性抖动,应考虑周期频率是否和电源的开关频率相近,观察晶振输入电源的纹波特性,有可能是从电源引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周期性抖动,应考虑周期频率是否和电源的开关频率相近,观察晶振输入电源的纹波特性,有可能是从电源 ...

这个图不是我测的,是文档里面给出的示意图。  测时钟的示波器输入阻抗都是设置的50欧

网友:
DATASHEET里面是不会有外部负载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只需要用示波器做晶振的负载就可以。

网友A:
建议你直接看眼图,比较能直观的分析抖动的性能,有篇文章你自己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直接看眼图,比较能直观的分析抖动的性能,有篇文章你自己看一下吧。 ...

谢谢,这篇文章也是说的输入阻抗设为50欧。估计都是直接用示波器的阻抗当负载了吧

网友:
是的,示波器机内的50欧是最理想的50欧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