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U盘有哪些需要注意到地方?刚经历黑片被坑事件:(

楼主(2019-06-17):
网上看到某个叫台电的优盘,性价比极高,买来后都做了数据存放和PE盘,今天好多数据拷不出来了

U盘插上去,盘符时隐时现,拷贝速度飘忽不定,有时候10M,有时候竟然能到10K不到,而且拷贝过程,盘符会突然消失,然后整个拷贝就作废了

这盘简直没法用了

大家现在买优盘,还上某宝么,挑什么牌子或者店家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到地方呢?

网友:
京东,东芝

网友A:
U盘不适合做备份的,只适合临时转移数据,备份还是老老实实的弄硬盘盒。

网友B:
记住: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感觉闪迪的品质可以的。
朗科也是飘忽不定,仗着便宜,而且用来临时拷资料,倒是也无所谓。(我是说U903)
这两天,金士顿的DT100G3搞活动,128G的才99.9元,我又撸了一个!尼玛,U盘已经一堆了!

==============================以下内容后加:

前几年,在数码之家跟风撸了两个32G的麦克赛尔的乐酷,品质绝对杠杆的。
好像是MLC颗粒吧,还非常便宜。
后撸的人不行了,改成TLC颗粒了。
到目前为止,其中的一个U盘我还没拆封用过。
这算是我用过的最好的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不适合做备份的,只适合临时转移数据,备份还是老老实实的弄硬盘盒。

WniPE盘用的U盘,选哪种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感觉闪迪的品质可以的。
朗科也是飘忽不定,仗着便宜,而且用来临时拷资料 ...

优盘和固态硬盘,用的好像是一个技术,不过固态硬盘,写入有独立的分配控制芯片,寿命更长

这里有人用固态硬盘当U盘用么

楼主:
盘的质量比闪迪的还好么?
几年前买的几个金士顿U盘还不错,不过后来的金士顿好像也不行了

网友:
U盘尽量挑贵的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盘和固态硬盘,用的好像是一个技术,不过固态硬盘,写入有独立的分配控制芯片,寿命更长

这里有人用固 ...

还真有:
我之前笔记本淘汰下来的128G的固态,是浦科特的M.2接口的NGFF盘。
买了个金胜的硬盘盒,每天在用!算是工作盘吧,画图、代码,都是直接在里面干的。不过,还是定期备份一下的。
因为是2242的硬盘,所以很小巧,和金属打火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
我之前笔记本淘汰下来的128G的固态,是浦科特的M.2接口的NGFF盘。
买了个金胜的硬盘盒,每天在 ...

机械硬盘最可靠吧,你用它主要是因为小巧?

网友C:
很早以前就被坑过,8G的U盘是用2G的优盘改的,并且还能骗过普通的检测工具检测!直接用大于2G的文件Copy然后读取才发现容量只有2G!

楼主:
性价比很高,但是是不是黑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最可靠吧,你用它主要是因为小巧?

速度快、小巧。兜里好塞。
最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是换了笔记本里面淘汰下来的,ngff的也没地方用,算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以前就被坑过,8G的U盘是用2G的优盘改的,并且还能骗过普通的检测工具检测!直接用大于2G的文件Copy然 ...

这个是容量作假,
黑片是问题存储芯片,容量没作假,32g偶尔写入20g,读出来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芯片质量不行,读几次后,写入就有问题了,或者干脆不读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快、小巧。兜里好塞。
最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是换了笔记本里面淘汰下来的,ngff的也没地方用,算是 ...

你有几个PE盘,用什么U盘做的?

楼主:
奶东,有人评论

好恶心,写入速度就1-2M,连3M都没有上过。
去屎吧。。
Toshiba is just like a trash &

白色8G 2014-05-23 00:37

强烈怀疑是黑片啊:(

网友D:
买我的EMMC做U盘,MLC的颗粒,工业级/汽车级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我的EMMC做U盘,MLC的颗粒,工业级/汽车级的芯片。

你是自己做的U盘么,做了几个,外壳哪里买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有几个PE盘,用什么U盘做的?

早期的是老毛桃,感觉老毛桃的有私货,后来改了微PE工具箱。
用的USB2.0的闪迪8G的U盘做的,剩下的空间算是应用软件安装包存储仓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是老毛桃,感觉老毛桃的有私货,后来改了微PE工具箱。
用的USB2.0的闪迪8G的U盘做的,剩下的空间算 ...

微PE现在也不行了吧
你这个闪迪用几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做的U盘么,做了几个,外壳哪里买的呢

我不做U盘,我看坛友有做U盘,我手上有质量好的MLC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微PE现在也不行了吧
你这个闪迪用几年了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用坏过1个U盘,主要是因为我一向都是按规矩插拔的。
而且我的U盘太多了,从04年开始我就将U盘当作工作盘用的,那时候,U盘的使用年限是1年,超过1年,我就换新的当作工作盘用,之前的淘汰下来。这就是我U盘多的原因。
另外,我从来不买小众、杂牌的U盘。

不过在使用U盘史上,贪便宜被坑过一次,买过一次扩容的金士顿盘。(大概09年左右,实际价格也不算便宜,但是号称128G的,当时的128G,想象一下,估计相当于现在的1T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做U盘,我看坛友有做U盘,我手上有质量好的MLC颗粒

你手上mlc颗粒很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用坏过1个U盘,主要是因为我一向都是按规矩插拔的。
而且我的U盘太多了,从04年开始我 ...

扩容的金士顿盘,是某宝买的吧

刚才看了下,醉了:(
台电这样的辣 鸡竟然在某东自营里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扩容的金士顿盘,是某宝买的吧

刚才看了下,醉了:(

是的!
卖家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账号有问题,问我能不能顺丰到付的,只要把钱给快递员就可以了!
当时也想过可能遇到骗子了,还在想怎么办。后来快递来了,打电话给我,我还是乖乖的付钱拿货了。
测试考考文件啥的,小容量前提下,问题倒是也不大,但是不敢把重要的资料放里面。
从此以后再也不贪便宜了。

今年买了一个128G的朗科U903,我知道这货拷贝不稳定,用来放放动画片啥的。前几年也买过同款128G的,但是忘记给谁拿去了。
另外还有一款台电的128G的U盘,型号忘记了,就是帽子拿下来,可以盖在屁股上的那一款。也被别人拿去了。

昨天又在奶茶商店买了一个128G的金士顿DT100G3和64G的闪迪CZ430,很小巧的。(还没收到!闪迪的盘是打算插路由器上的,金士顿的还没想好用来干嘛,剁手行动。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卖家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账号有问题,问我能不能顺丰到付的,只要把钱给快递员就可以了!
当时也 ...

你用的什么路由器呢,在上面插U盘是搞啥呢
128g金士顿也是U盘么?

网友E:
可以买一个、或用淘汰的MSATA、NGFF硬盘,配一个转usb3.0的壳,速度既快又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手上mlc颗粒很多么

多啊。都是好货。

网友:
U盘我只买三星的

网友:
以前给朋友修复过一个u盘,好像是128G,量产工具修复完了,只有10几G。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记住: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感觉闪迪的品质可以的。
朗科也是飘忽不定,仗着便宜,而且用来临时拷资料 ...

金士顿的DT100G3还有活动吗?

网友G:
已经买了mSATA的SSD和硬盘盒自己装移动存储了,U盘用起来各种不爽

网友H:
这玩意,一般还是狗东自营比较可靠!

网友:
flash芯片用于冷备份这是求死之道

网友:
去京东自营买麦克赛尔(Maxell)这个品牌,邮购部的电脑都是配这个牌子的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最可靠吧,你用它主要是因为小巧?

机械的我几乎不用。振动很容易搞毁。而且现在的盘质量普遍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一般还是狗东自营比较可靠!

看了下,狗东自营有台电辣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买了mSATA的SSD和硬盘盒自己装移动存储了,U盘用起来各种不爽

你自己组装的ssd盘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一个、或用淘汰的MSATA、NGFF硬盘,配一个转usb3.0的壳,速度既快又可靠 ...

淘汰的MSATA、NGFF硬盘,怎么配,性价比比较高呢?

网友:
京东上买了一个洗衣机洗了两次,居然还能。电信积方送的,直接不能识别。MD,再也不信积分兑换换了,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盘的质量比闪迪的还好么?
几年前买的几个金士顿U盘还不错,不过后来的金士顿好像也不行了  ...

我用是东芝TF卡,分配空间给手机,现在用的可以,偶尔重启,但不影响使用。让NOTE4继续服役。

我认为东芝的质量可以 ,我还有一个东芝品牌的USB3.0移动硬盘,机械盘,一直挂机当作硬盘用,快7年了,一直没捣乱过。

买之前要仔细关注型号。

比如上面的卡,
1、首先是UHS-3;
2、SDXC;
3、A1,这是代表手机应用,可以频繁读写,当然还有A2.

当然-3比-1要贵一倍。

网友:
一次在电脑城买了个山寨8g金士顿优盘(当时不知道,只是老板跟我说这个便宜20块),回来总是感觉不对,但是往里面拷贝足够的电视剧,又每一集都能够正确的放出来。第二天不小心插在电脑上启动,电脑扫描了一下优盘的扇区,进win就只有2g了。赶紧拿到电脑城,加钱换了个正品的4g金士顿。

网友:
到京东,买品牌应该问题不大,不可在X宝上贪便宜

网友I:
京东自营刚买的闪迪128G,接USB3.0发热严重,不传数据都几分钟烫手,客服说正常。用很久的金士顿却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京东自营刚买的闪迪128G,接USB3.0发热严重,不传数据都几分钟烫手,客服说正常。用很久的金士顿却不发热 ...

金士顿也是128G usb3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金士顿的DT100G3还有活动吗?

还有活动的,从昨天开始的啊,128G的,99.9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士顿也是128G usb3的么?

金士顿的是32G的,USB3.0。闪迪那个接USB2.0发热低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组装的ssd盘多大?

我用的是三星 PM830 固态盘,配合一个铝合金的 CNC 外壳,总共 64GB 的空间。
三星固态盘真是BT的速度,USB3.0 下:连续写入180MB/s,连续读取 300MB/s,不是优盘可以比的。

只用来转移超大电影(例如4K电影),速度基本上等同于 1Gbps 的网线直连。
第一次用 mSATA 就觉着这玩意太爽而且很迷你。

2.5寸西数(1TB) vs mSATA(64GB) vs USB2.0(4GB):

网友:
换固态优盘,主控是固态硬盘的。现在流行方案是2246。无论是写入速度,还是做win  to  go都爽的一笔。

网友J:
我买马云上的2246XT的板子,
加上东芝的片子自己组的U盘。
128G,成本大约130块。性能刚刚的。这是接在USB扩展坞上的读写速度,直接接电脑机箱口,估计还要快一些。

网友:
现在用三星的U盘还行,最好还是买flash和主控板回来自己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没有焊接好带外壳的吗?

有啊,但是不放心,这个盘需要比较好的散热。不如自己做。另外,这个盘做的时候不用热风枪,我拿个家用烤箱就做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有啊,但是不放心,这个盘需要比较好的散热。不如自己做。另外,这个盘做的时候不用热风枪,我拿个家用烤 ...

牛逼牛逼,咋个保证焊接烤的时候,芯片不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牛逼牛逼,咋个保证焊接烤的时候,芯片不移位

涂了焊膏,焊锡融化后,在焊膏的浸润下,由于表面张力的原因,会自己把芯片拉到正确的位置上,我看焊没焊好,都是拿镊子轻轻的推一下芯片,如果轻微推动后,马上像弹簧一样自动归位,就是焊好了。把烤箱关了,打开烤箱门,自然冷却就好了

网友:
手头有3个U盘:一个正品金士顿,一个台电,一个买移动硬盘送的杂牌。台电的丢盘,每次丢盘后都要量产;杂牌的丢数据,曾经存了很多pdf的技术资料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就打不开;金士顿目前没什么问题

网友M:
我都是在数码家买的商家diy的,都还不错,至少还没发生丢盘的问题。

网友:
现在128G的MLCU盘大约在100多一些,不要贪便宜,太便宜了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大部分的U盘都是TLC闪存了,100多一些的买一个MLC闪存的能够用很多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有啊,但是不放心,这个盘需要比较好的散热。不如自己做。另外,这个盘做的时候不用热风枪,我拿个家用烤 ...

这个烤炉要废了吧?那么多有害物质排放,再烤吃的不合适吧,家人健康怎么破?

网友:
供电不行吧,直接插机箱后面板的USB口再试试?再不行就是真坏了。
靠谱的U盘,如楼上所说,小容量的可以用高速SD卡+读卡器,大容量的用M2 SSD+USB转M2硬盘盒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烤炉要废了吧?那么多有害物质排放,再烤吃的不合适吧,家人健康怎么破? ...

一年也用不了两回,都拿来考个红薯吃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买马云上的2246XT的板子,
加上东芝的片子自己组的U盘。
128G,成本大约130块。性能刚刚的。这是接在USB ...

2246好像很烫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做的U盘么,做了几个,外壳哪里买的呢

别折腾,我就是固态硬盘。256G的台式机上升级拆下来的。装了一个win10, WinToGo(平常主力用mac),稳定流畅的一逼,分了60G还是80G。剩下空间格式化成exfat,供wintogo和mac供用。 mac 主要放一个win虚拟机文件,其它空间可以放一些工作的东西。

618. 英睿达的mx500 和 sandisk 超级至尊 500G 都是369元,白条券再减10.如果有白条券就更好了。 硬盘盒买优越者那个不到30块的线盒一体的。速度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都是在数码家买的商家diy的,都还不错,至少还没发生丢盘的问题。

无奈大神的吗

网友:
淘宝那些几块钱的U盘是什么东西?容量也很小

网友:
京东   雷克沙   别买黑胶片那种 就好了   要是保存重要数据的U盘 就买2-3个一样的  坏了  可以拆主控IC 过来数据还可以恢复

网友M:
对的,2.0的盘基本都是满速,直接秒了同事京东买的3.0东芝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的,2.0的盘基本都是满速,直接秒了同事京东买的3.0东芝盘

最近出的SMI3350 读330+ 写220+ 还是很吊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别折腾,我就是固态硬盘。256G的台式机上升级拆下来的。装了一个win10, WinToGo(平常主力用mac),稳定 ...

这么搞体积还是挺大的

网友:
其实坛友DIY的那个不错,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么搞体积还是挺大的

4k牛叉啊。 组装方便。况且都是扔背包里的,不占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啊,但是不放心,这个盘需要比较好的散热。不如自己做。另外,这个盘做的时候不用热风枪,我拿个家用烤 ...

烤芯片后还烤吃的么

网友:
用闪迪呀,大学用了4年,没毛病呀

网友Q:
DIY银灿IS903 USB3.0 U盘SLC闪存芯片32GB   觉得怎样?

网友R:
最近某宝弄了一个支持把ISO文件虚拟成光驱的USB3.0硬盘盒(通过切换按钮变成光驱),还是不错的。再也不需要做启动U盘了。Skydigital

网友:
引用 网友Q:
DIY银灿IS903 USB3.0 U盘SLC闪存芯片32GB   觉得怎样?

连续读取快,4K性能捉急。

网友S:
莫用IS903我两个量产win10在B85主板上装完系统重启后无法识别需重新量产,64G的拷文件时间过长有断开USB设备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最近某宝弄了一个支持把ISO文件虚拟成光驱的USB3.0硬盘盒(通过切换按钮变成光驱),还是不错的。再也不需 ...

这个功能是通过主控芯片实现的?

把iso文件拷入硬盘,然后能直接用来安装系统?

网友T:
买了两个坛友做的128G 速度不错 可以130M左右的拷贝速度

网友:
直接JD买闪迪的,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U:
买闪迪的U盘吧。JD上有,或者去电脑城找认识的商家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买了两个坛友做的128G 速度不错 可以130M左右的拷贝速度

是mlc么?你经常拿来拷贝大文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买闪迪的U盘吧。JD上有,或者去电脑城找认识的商家拿货。

tlc是不是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莫用IS903我两个量产win10在B85主板上装完系统重启后无法识别需重新量产,64G的拷文件时间过长有断开USB设 ...

哪个主控比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lc么?你经常拿来拷打文件么

好像是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38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啊,但是不放心,这个盘需要比较好的散热。不如自己做。另外,这个盘做的时候不用热风枪,我拿个家用烤 ...

以后,这个烤箱做出来的蛋糕,你还吃不

热风枪又不贵,为啥要用烤箱焊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三星 PM830 固态盘,配合一个铝合金的 CNC 外壳,总共 64GB 的空间。
三星固态盘真是BT的速度,U ...

1Gbps 的网线速度最多125MB/s,到不了180MB/s吧

机械硬盘一般读写速度也不会超过100MB/s?

网友G:
引用 楼主:
1Gbps 的网线速度最多125MB/s,到不了180MB/s吧

机械硬盘一般读写速度也不会超过100MB/s? ...

因为要从一台电脑上复制,再转移至另一台电脑,总计两次 USB3.0 访问,平均速度(不考虑拔插时间)大约全速的一半,
所以说接近 1Gbps 网线直传

机械硬盘我已经全淘汰了,只用来当仓库。PC 上是 RamDisk 和 SSD 混合的状态,前者读写500MB/s,后者也有 200~300MB/s

楼主(2020-03-12):
引用 网友G:
因为要从一台电脑上复制,再转移至另一台电脑,总计两次 USB3.0 访问,平均速度(不考虑拔插时间)大约全 ...

RamDisk上你放哪些文件?给RamDisk 分配了多大空间呢

网友V:
对的 我在某宝上买了两个U盘 不到半年 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对的 我在某宝上买了两个U盘 不到半年 全废了

你买的也是台电?

网友V: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也是台电?

我没看  当时图个便宜 哈哈哈哈

网友W:
不便宜也不一定是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没看  当时图个便宜 哈哈哈哈

你连啥牌都不知道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不便宜也不一定是好货

比如呢

网友:
u盘确实不适合备份数据,出现过保存文件一年后有三分之一的文件损坏,打不开。。

网友:
正确方法就是别买U盘,买固态硬盘。现在U盘都是恶性竞争,价格低的质量不好,价格高的基本都是在外观、接口上做功夫。不如买一块SSD弄个转接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盘和固态硬盘,用的好像是一个技术,不过固态硬盘,写入有独立的分配控制芯片,寿命更长

这里有人用固 ...

我买了个硬盘盒,装上了一个2280的 256Gssd硬盘当U盘用,感觉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RamDisk上你放哪些文件?给RamDisk 分配了多大空间呢

我 RamDisk 用一个常规工作区(100-200MB)、若干个软件区(例如迅雷专用,~500M),有时临时GB数据需要缓冲下会随用随申请

Filemon 监视到迅雷对安装目录下的日志有非常频繁的读写动作,后来迅雷就单独装一个分区了。
用的时候加载,不用的时候压缩保存到普通分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 RamDisk 用一个常规工作区(100-200MB)、若干个软件区(例如迅雷专用,~500M),有时临时GB数据需要 ...

现在没有Filemon了吧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downloads/filemon

网友:
2楼在理,N多年前买了东芝的USB2.0,买3.0的时候依然找东芝,没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