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子抄板的可靠性高么?还是自己layout?

楼主(2019-06-17):
朋友公司用到一个核心板,老外供货很麻烦,想抄板,有核心板的原理图,bga484脚,应该是6-10层,最多12层(卖板子的人说12层,可能没有12层)。
目前淘宝抄板,报价4000-6000,出pcb和bom,都说一次成,
如果自己layout,估计要2轮才能定型,花的精力和时间成本更多。

问问大伙淘宝抄多层板子是否靠谱?有没有被坑的,过来说说。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xilinx FPGA核心板要抄。

网友:
抄板是磨开1:1复制的, 我感觉靠谱, 你也可以自己抄, 淘宝上很便宜就有人教

网友:
都有原理图,当然是淘宝抄板划算,出原理图和PCB,然后在根据已有的原理图检查看看是否有错误,以及那些地方需要修改

网友:
有原理图了,layout外包呗,不花费精力和时间,只花费金钱,一个点按3.5元算,核心板点数应该不多

网友:
强大的华强北,感觉TB靠谱

网友:
抄完也要验证得,你敢抄完就量产?  靠谱得办法是抄板以后自己检查一下。或者是抄完以后自己1:1 layout一遍。

楼主:
是个dsp核心板,也有说抄板不可靠的,不如自己做。就没有在淘宝做过抄板的朋友吧?说说是否顺利?

网友:
这样还是抄板好,有原理图自己可以核对 查错都可以  自己画的板子也不一定一下就通过。

网友:
抄?是不是要阻抗也要抄下,不然能稳定?

网友:
心有点大啊

楼主:
阻抗无非就是线宽和叠层厚度。这个都能给出来。pcb加工的时候给出ddr的几条线阻抗匹配也不是问题

网友A:
有原理图了,还抄板。。直接找人layout开发得了。再说抄板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了,还抄板。。直接找人layout开发得了。再说抄板的质量。。

你是做过抄板呗?我就想找谁抄过板子问问情况。自己layout周期长一点,怎么也得2轮才能定型,花费要多一点。估计最低得1w。
淘宝的抄板报价基本50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做过抄板呗?我就想找谁抄过板子问问情况。自己layout周期长一点,怎么也得2轮才能定型,花费要多一 ...

不做抄板,帮别人开发过核心板。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人layou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