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 gun gcc编译问题

楼主(2019-06-17):
由于现在查盗版的原因,想从keil转向stm自己的IDE,就将之前在keil上的程序移植到stcubeide上,一个lwip的客户端程序,用的api做的,之前完全可以正常运行,但移植后不能连接服务器,调试发现在连接服务器时返回错误代码为-4,路由错误,真的是头大了,不知道熟悉这个的给个好建议

网友:
你先开o0优化看看是不是代码问题。是的话找io定义全部加volatile。可能是数据没发出去。或读不进来(被优化没了)。

网友:
STM32CubeIDE虽然是个雏,但编译环境是成熟的,ST买的TrueStudio,可能是优化等级问题

楼主:
因为用了freertos调试起来不是很方便,刚一启动就进入硬件错误中断,估计是内存不够,但是同样的程序在keil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如同大家说的,除了优化以外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