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4 怎么选择用哪个PLL

楼主(2019-06-17):
项目要用到两个PLL,由于硬件接线只画了PLL1 PLL2的电源如下图。代码综合后自动用的是PLL1 和PLL3。PLL3没法工作,怎么能手动改成用PLL2?

网友A:
不带这样的吧?

不用就不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这样的吧?

不用就不供电吗?

只用一个PLL1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
涨见识了,居然可以省成这样。

网友:
还有这种“骚操作”,我记得手册上有说明这个2.5v必须全部供电,否则FPGA就没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一个PLL1的时候是可以的

没试过这样。

之前用FPGA,哪怕一个PLL都不用,也都供电了。

不敢去省这个啊。

哪怕到时候不贴那个电阻呢。

直接NC,BGA封装,要飞线只有哭晕啊。

网友B:
有些时钟脚是某个PLL专用的。你要是只接了这些专用的时钟脚, 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时钟脚是某个PLL专用的。你要是只接了这些专用的时钟脚, 就没办法了。 ...

那是飓风2,飓风4没有这种规定

网友:
大哥不带这样的吧   内部CLK 连WIRE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跨区域用PLL VCC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