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理论依据是电磁感应的自感,电容的理论是什么呢

楼主(2019-06-17):
电感的理论依据是电磁感应的自感,电容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电场 我瞎说的 我也不懂

网友:
电场下介质的极化,我也是瞎说的

网友:
库伦定理.   本质是正负电荷的吸引,   电子之间的排斥,  最终形成电荷的分布密度.

网友:
位移电流吧?

网友:
推导常量,为1a 1s给电容充电可以到1v。因此反向推导,就有1uf电容给1a电会在1us升到1v,etc

网友:
电荷贮存啊,这就忘了啊,建议初中物理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