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USB转串口芯片,要求兼容性好而且稳定

楼主(2019-06-17):
要求比较多,我对这方面也不熟,谢谢大家了。
兼容性好: win7和win10装驱动方便,linux下也能用;
稳定: 能长时间连续工作;
封装: 引脚少,只用tx, rx就行了;
还有就是价格好,货源稳定。

网友:
CH340N  sop-8 国货

网友A:
这还用问么?肯定是FT232

网友:
CH340系列,国货,支持又好

网友:
cp2102  ft232

网友:
稳定用FT232   便宜简单用CH340

网友:
一直用ch340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目前CH340是第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么?肯定是FT232

FT232是很好,用了好多年了,但不是很适合现在的项目,例如引脚太多,想找个FT232的简化版

网友:
屯了一批ch340c,因为它有流控引脚,可以用于arduino

网友:
要小封装用cp2104(QFN 4x4)或ch340e

网友:
FT232 +1  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FT232是很好,用了好多年了,但不是很适合现在的项目,例如引脚太多,想找个FT232的简化版 ...

CH330N,8脚,连晶振都不用了。

网友:
cp2102N,多功能

网友C:
ft4232hq,绝对挑战你的钱包。

网友D:
手中两个串口 FT232串口号不会变 CH340串口号每次插入都会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H330N,8脚,连晶振都不用了。

这货支持WIN10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支持WIN10系统吗?

建议去官网看一下,我也是刚买了一批,还没测试。

网友:
要求不高用CH340系列,要求高用FT2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中两个串口 FT232串口号不会变 CH340串口号每次插入都会变

我也不喜欢CH340芯片的串口号识别规则,同一个芯片,插HUB的不同USB口,会增加或换一个端口号,用起来得切换端口很麻烦,还是芯科和FTDI 的芯片用起来顺手

网友F:
CH340E.目前准备用这个料.

网友:
ht42b534  sop8 封装,简单到没有朋友,不知道有没有Linux 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32是很好,用了好多年了,但不是很适合现在的项目,例如引脚太多,想找个FT232的简化版 ...

FT234XD,超级精简,封装超级小,QFN-12封装,绝对满足您的要求,价格还相对其他FT的便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H340E.目前准备用这个料.

你这是串错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串错门了吧

刚是串错门啦 不我马上被我发现了.

网友:
用CP2102有个优点,无论插那个USB,COM号不会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C:
ft4232hq,绝对挑战你的钱包。

这个巨贵,好像50元一片,不过是1拖4的,比四个FT232还是要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巨贵,好像50元一片,不过是1拖4的,比四个FT232还是要便宜

本来是别的组用了做usb摄像头的,结果被我拿来做com口线,超级好用,两个串口数据调试,一个tty。

网友:
前期试过合泰HOKTEL的,不好用直接放弃了。正在做CH340G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FT232是很好,用了好多年了,但不是很适合现在的项目,例如引脚太多,想找个FT232的简化版 ...

FT230X,FT232简化版,SSOP16

网友:
CH340系列,购买的开发板也是用这个,支持国货

网友:
当然是CH340G了,一直用这个,兼容性好

网友:
不谈波特率都是耍流氓

网友:
cp2102这个兼容好,波特率高,电路简洁。w7都自带驱动

网友:
CH340E
FT201XS

网友:
还想什么,只能FT232

网友:
用ch340上万个没有厦问题!

网友:
FT230  看别人工业产品上用的

网友:
推荐CP210X,CH340驱动容易导致电脑蓝屏

网友:
usb转串口的接收发送缓冲区的大小会影响啥?

网友:
CHxxx系列数据发多了就蓝屏的说

网友:
FT232,没钱就CH340这种

网友:
肯定是FT232要好了,就是价格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