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定制量产的霍尔FOC电调,或霍尔BLDC电调的大神!

楼主(2019-06-17):
1.电压:电压支持6S电池25.2V
2.电流:持续电流20A,瞬间电流30A室温下持续10秒
3.堵转:堵转保护,不烧电机,满油门堵转500次, 500次不烧电调且不烧电机
4.电机从正转到反转电机过渡顺畅,无卡顿,无转向错误。
可以随意换相,电机惯性引起的物理延迟可接受。
5.电机从停止到启转的时候无过冲,无超出飞控给定油门大小的启动功率,启动时候电机油门大小应与飞控给定油门大小相同。
6.信号:电机控制信号使用单总线串口信号,分辨率12bits(最小油门0、中位2047、最大油门4095),带控制位和BITS 的CRC校验。进过测试如果发现串口信号容易被干扰,丢包率高,则一应改为其他更不容易被干扰的油门刷新率达到18khz的信号。
7.音乐:电调能控制电机发出音乐,音乐由飞控发出指令给电调。。
8.刹车:全程选用续流刹车。
9.温度保护 (Thermal protection ):
电调温度到达80℃时候降低功率。
10.电调具体尺寸和具体通讯协议以开发过程中协商文档的为准。
11.电机运转过程中不能有异响。

网友A:
这个标题  你是打广告还是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题  你是打广告还是求定制?

多谢提醒,是求定制

网友:
应该是求定制

网友B:
推荐好盈。不会是你们在宣传你们的产品指标吧?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指标只有TI的FAST能搞定。
我可以试试,但刷新率要18KHz不太理解,应该不用按什么方波电调的要求吧?

网友:
1330297651三,联系刘工,做量产电调的。

楼主:
我wx 34375677五,可以加我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好盈。不会是你们在宣传你们的产品指标吧?

好赢给定制这种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赢给定制这种电调?

不知道哦!可以问下,目前方波电调应该好盈第一。
论无感FOC,应该算大疆了吧!

另外
1、用电机发声可以,搞音乐比较无聊,这都是十年前那些山寨厂家看到老外搞提示音后装机灵来唱歌,非常浪费电池,其实把提示音弄成和弦就可以了。
2、电调应该要求静音吧?普通高频注入噪音比较大,很吵!
3、如果不太关注成本,可以用Tl的方案,快速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赢给定制这种电调?

做电子产品的,相信只要有量,这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电子产品的,相信只要有量,这些都不是问题,

无感FOC的设计在低成本、高性能的约束条件下有比较大的挑战。
现在真正掌握无感方波的都没几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感FOC的设计在低成本、高性能的约束条件下有比较大的挑战。
现在真正掌握无感方波的都没几家啊! ...

可以试试峰岹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峰岹的方案;

峰山召的方案不行的!不能满足模型苛刻的性能要求。

另外,见到这个厂家的名字就非常讨厌!很难打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赢给定制这种电调?

在中国任何事情钱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国任何事情钱够就行。

问过好赢了,人家公司太大,几十K的量不给定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过好赢了,人家公司太大,几十K的量不给定制

也可以找凌阳,新塘,江苏宏云等等,这样的芯片原厂也都会做方案定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找凌阳,新塘,江苏宏云等等,这样的芯片原厂也都会做方案定制的。 ...

怎么联系啊?这些还真没联系过,还有问题是我们想要定制完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峰山召的方案不行的!不能满足模型苛刻的性能要求。

另外,见到这个厂家的名字就非常讨厌!很难打字! ...

,还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好赢了,人家公司太大,几十K的量不给定制

找他们的竞争对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啊?这些还真没联系过,还有问题是我们想要定制完成品

凌阳,新塘是台湾公司,估计要找代理。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直接联系他们,淘宝上也有江苏宏云的店铺,网上搜一下,打个电话问问。

楼主:
这字原来念tiao……真心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凌阳,新塘是台湾公司,估计要找代理。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直接联系他们,淘宝上也有江苏宏云的店铺, ...

台湾的公司不好联系吧,江苏的我查一下

网友:
给你发了私信,可以看看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过好赢了,人家公司太大,几十K的量不给定制

几十K 还不给定制? 不可能吧, 好赢 四轮滑板一点量 都给定制的。

网友B:
以我的见识,ki_demon提出的要求其实是蛮苛刻的,不说峰龆,估计连专业做模型电调的公司都比较难搞,特别是成本在50块以下,特别是老外也没有什么好的无感FOC电调做参考,也不好破解,不太好去向经典致敬了。
尤其是小电流快速平滑启动、顺畅正反转、静音、针对垃圾国产电机的量产一致性、堵转可靠性等等,并不简单。所以我强烈推荐使用TI的28027F来做,成本稍微贵点,但是可靠,性能好。当然,一定有人说,我们做的更优秀,可以,没有问题,那就请拿实际视频演示说话就可以了。

我都有3年多没有玩电调了,技术也是保持在当时的水平,很多进展都不知道。如果有做的好的朋友,可以放视频出来秀秀,让我们大家看看,开开眼界,千万不要秀个什么美美的波形图、吹嘘什么高频注入瞬间4,5倍额定转矩之类的玩意了。相信大家都希望看到高水准的表现,引发我们学习的兴趣,这样论坛才更有活力!

还有,就不要谈什么峰龆方案了,搞不定的,那玩意,换个叶片都得重新调参数,只能做做固定负载的风机、水泵什么的,我见过专业做水下机器人的公司早就放弃这个方案了。人家用的是脉冲定位的方式来做的,效果还不错,但比不过TI 的FAST估算器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几十K 还不给定制? 不可能吧, 好赢 四轮滑板一点量 都给定制的。

好像好盈一直都没有出无感FOC的低压FOC电调,只有高压的。
按说应该是可以接单的,很奇怪哈。

业界最早出低压无感FOC电调的是大疆,用的28027F,后来银燕也用这个方案做了几个很丑的电调在淘宝卖,估计是成本太高,没怎么好卖。

现在滑板车都是带霍尔的,能做静音零速重载启动方案的几乎没有,能做的据说基本都是用的TI 28027F做的方案。

这个可是电调技术的试金石啊!以我3年前的见识,能做好无感方波都没几家,估计现在也差不多,就别谈什么无感FOC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好像好盈一直都没有出无感FOC的低压FOC电调,只有高压的。
按说应该是可以接单的,很奇怪哈。

请教一下,电调是不是转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电调是不是转速很高?

其实电调要求特别高转速的还是用方波好。方波技术也是很有用处的,比如说带同步整流、电流环和转速环的无感方波就有很多的用途。

真正的应用,带桨以后也不会超过1万转。如果是吸尘器之类的玩意,跑个12万转以上就可以了。

无感FOC,当然所有无感类型,启动算法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技术!转起来后大家都可以通过公开的应用笔记什么的来干。我可以说,MICROCHIP的AN1078应该是国内方案的祖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字原来念tiao……真心不认识

可以找大联大的人去看下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K 还不给定制? 不可能吧, 好赢 四轮滑板一点量 都给定制的。

真假的?具体多少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见识,ki_demon提出的要求其实是蛮苛刻的,不说峰龆,估计连专业做模型电调的公司都比较难搞,特别是 ...

看来我的要求是有点苛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要求是有点苛刻了……

你提出的要求其实很正常,只是大部分的厂家执行的标准很低,能转就能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凌阳,新塘是台湾公司,估计要找代理。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直接联系他们,淘宝上也有江苏宏云的店铺, ...

嗨,兄弟,宏云的方案可以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吗?那老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嗨,兄弟,宏云的方案可以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吗?那老厉害了!

我觉得兄弟您做最合适,肯定会超出楼主满意的结果!
我认为这些问题宏云也能够解决,这个项目对一些关键点还是挺人性的 :“电机惯性引起的物理延迟可接受”,而且也可以尝试方波定位和高频注入定位,这些宏云都有现成的算法。“电机从停止到启转的时候无过冲”,倒也还好,因为对启动时间没有苛刻要求,。。。。
完整项目调试下来,应该会花不少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兄弟您做最合适,肯定会超出楼主满意的结果!
我认为这些问题宏云也能够解决,这个项目对一些关键 ...

必须得承认:按照楼主的技术要求,自己做到量产水准确实还需要时间来搞搞,可能有些细节还需要花费超出预计的时间。
如果能做到的话,一定会拍测试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承认:按照楼主的技术要求,自己做到量产水准确实还需要时间来搞搞,可能有些细节还需要花费超出预 ...

前年花了几天玩了一下无感无刷,可以平稳启动停止,任意正反转,平滑调速,定位,速度测试时做到8000转样子,感觉有点像无刷伺服,什么有感,无感,方波,正弦波,foc很多说法,也不是很懂这些做法的特点!感觉是和无刷电机的特性有些关系,有些电机适合高速,有些是低速,然后又的根据电机特点选合适的控制方法,不是一个方法适用所有电机吧!

后来为了生活,忙于工作没有继续深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年花了几天玩了一下无感无刷,可以平稳启动停止,任意正反转,平滑调速,定位,速度测试时做到8000转样 ...

献上我的膝盖Orz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这水平,赶快和楼主联系,或是卖方案,一两年在深圳买房都不是问题,真的。

我们花了好多年,你才几天 ...

被大大小小各种电机玩了十多年了!但是把无刷电机转起来的确才用了一晚,然后花了几天提速做正反转定位这些!

所以看你们说很难,搞得我也有第点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无刷控制!

等工作忙完,再继续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被大大小小各种电机玩了十多年了!但是把无刷电机转起来的确才用了一晚,然后花了几天提速做正反转定位这 ...

搞个载人滑板车的静音的零速重载启动看看,你要是能搞定,直接去好赢,最低一年搞个百把万绝对没有问题。跟老板谈了还有股份。

我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些都是业界的难题啊!难道是我智商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搞个载人滑板车的静音的零速重载启动看看,你要是能搞定,直接去好赢,最低一年搞个百把万绝对没有问题。 ...

好,我试试,无刷电机的种类太多了,之前简单试了下驱动跑步机的750W内转子无刷电机,空载可以静音平滑启动。

能透露下载人滑板车用的是那种电机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必须得承认:按照楼主的技术要求,自己做到量产水准确实还需要时间来搞搞,可能有些细节还需要花费超出预 ...

是的,转起来容易,做产品就不容易,就像你说的,即便是方波控制,做得好的又有几个?电机控制这个行业,水很深,市场分散,小公司貌似有机会,深圳的一个朋友想做,一年多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说牛人要价高,可是他又没有能力鉴别是不是牛,后来干脆就放弃了,改做电商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好,我试试,无刷电机的种类太多了,之前简单试了下驱动跑步机的750W内转子无刷电机,空载可以静音平滑启 ...

跑步机控制是有感还是无感的,方波控制还是FOC控制,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我试试,无刷电机的种类太多了,之前简单试了下驱动跑步机的750W内转子无刷电机,空载可以静音平滑启 ...

现在不用做到产品级别,关键是演示算法。有了好的算法就有了量产的信心准备,没有算法再会量产也没什么竞争力。
用的是那种表贴式的轮毂电机。

我说的是带载零速启动喔,也不要有什么噪音,也不要用太大的电流强制拖动,这种取巧方式就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转起来容易,做产品就不容易,就像你说的,即便是方波控制,做得好的又有几个?电机控制这个行业, ...

牛不牛逼,看他的演示效果不就可以了吗?把他的东西装在设备上,一测不就知道了。

现在很多伪大师,牛逼哄哄,要价极高,但给他一个实际问题却一个也解决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跑步机控制是有感还是无感的,方波控制还是FOC控制,是高压的还是低压的? ...

220V无刷电机,无感有感都有用,测试的是无感!

也不知道自己的方法是方波还是FOC,我是按照自己对电机的理解去驱动的!

方波控制还是FOC控制这些行业的特殊叫法不是很明白有啥差距。

按照那啥傅里叶原理,方波是可以分解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20V无刷电机,无感有感都有用,测试的是无感!

听兄弟一席话,我有种预感,你可能在无意间开创了电机控制的新时代。有如硫化橡胶和苯的环状结构的发现喔!
也许是电机控制大一统理论的报晓声呢!

网友G:
这个要求看着还行啊,哈哈,难道我现在有点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兄弟一席话,我有种预感,你可能在无意间开创了电机控制的新时代。有如硫化橡胶和苯的环状结构的发现喔 ...

嘿!嘿! 等我把时间腾出来,搞搞带载和高速,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求看着还行啊,哈哈,难道我现在有点飘了吗?

你有资格可以飘哈!

网友:
我感觉你们都好厉害!

再说一句,放视频哈!拭目以待!
也不要等以后有时间了,就把现在的成果展示出来吧!

今天看了深圳的无人机展,除了DJI、HOBBYWING、TMOTOR这几家有做高压植保机电调外,还真没有别的厂家能做,就算这几家公司也基本上使用的TI INSTA FOC 方案,还没有见到别的牛逼无感FOC控制算法,可能还有个旋智的公司有提供方案,据说比TI做的还好,但实际效果我没有见过。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市场啊!做得好的一家一年也有2,3000万的利润啊!你们心不心动啊?还是有更好的市场哈!

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偶像凤凰电调的老板现在和国内的宝文电机合作开发植保机和工业电调了,可惜没有见到本尊大神,希望能有机会合个影就好了。如果有人说他做的高压方波电调比他的厉害,我觉得有点太狂妄了。不是一般的狂妄!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无刷电机,无感有感都有用,测试的是无感!

你这回复也真是有点起飞了……

网友(2019-07-23):
貌似很逆害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