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雷赛ACS606伺服驱动器PID设置成刚性丝杠?【57楼:悬赏2000元】【76楼:已完成】

楼主(2019-06-17):
说明书PDF:

根据说明书的描述,可以使用一个叫 Pro Tuner 的软件进行参数调试。

看起来修改下面的PID参数可以达到改成刚性丝杠的PID目的:

问题来了:

1.  PRO TUNER软件找不到。

2. 我不懂PID, 有丝杠的刚性PID参数参考吗?

网友A:
PRO TUNER软件 正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 TUNER软件 正好有

那根串口线自己DIY估计有难度, 6针的电话口我就找不到。 另外电脑哪头的接线也有点糊涂。

不知道淘宝上有没有这根线卖?   (后记:淘宝上果然有线卖,18元).

另外, 你知道刚性丝杠的PID 参数吗?  要我撞,很难撞出来。

网友B:
这个最佳参数与负载有关系的,需要在实际机器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佳参数与负载有关系的,需要在实际机器上试

能告诉我调试的要点是怎样?

没有理论指导,不敢试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调试的要点是怎样?

没有理论指导,不敢试啊。

这个东西应该自己就带个默认参数的,为了避免危险,可以先不要连接丝杠,空载,电机固定在桌子上(防止突然加速整个电机蹦飞)。
记好原始参数。
积分微分,调小或0,只留比例放大,这时它就如同一般的运放放大电路的那种很好理解的放大了,输入信号是位置的偏差值,输出就是驱动电机的占空比了。

将比例调的足够小时,电机轴可以用手拧动(光轴或光轮,切不可插棍插螺丝刀什么的,防止打手或绞到),你会感觉它好像是个弹簧一样,保持当前位置,这个比例放大系数越大,弹簧就越硬。

在没有积分的情况下,你可以将电机轴拧偏一定的角度,偏的越多,需要的力气越大,但只要用力,就可以造成偏差。

接下来增加积分,积分一般数值不能太大,为了容易观察和理解其作用,也是先设置一个比默认参数小的值(与比例的减小也得协调)

有了积分,再将电机轴拧偏一些角度,你会发现偏了之后稍等了一下,它突然一用力将轴拧了回去,所以积分项是消除位置偏差的

微分那个是处理过冲的,可能不太好观察,如果没有软件辅助,得做个小指针和刻度才能看出来,这个,就是增加到能抑制过冲到满意的程度就可以了。

这些数越大,它维持位置的力量就越大,动作也越积极,但也变得容易振荡起来,绝对不能让它振起来

装机器上调试时必须保证限位开关是有效的,也绝对不能伸手,因为速度比步进快很多,可能撞伤人或夹手(可能来不及躲避)

需要保证设置的参数在空载到满载之间任意值都不会引起振荡,但又足够大到满足性能要求。

最简单而又麻烦的方式是从小慢慢尝试更大的数值

网友C:
一般来说,何服有自整定功能,能自动根据负载用调试软件整定出合适的PID参数,然后再根据需求微调。雷赛的伺服没用过,阿莫可以在工作时间直接打400电话问雷赛售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何服有自整定功能,能自动根据负载用调试软件整定出合适的PID参数,然后再根据需求微调。雷赛的 ...

400就算了。

我打电话给雷赛,要求维修。竟然回复:过了保修期,没有维修价值。

我一定要维修,再给我门槛:  淘宝上买的他们不维修。

在我看来,雷赛400只是推卸责任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应该自己就带个默认参数的,为了避免危险,可以先不要连接丝杠,空载,电机固定在桌子上(防止突 ...

谢谢你详细的讲解。

图例中三个参数分别是:10000,1000,4000,  以它们作为调试的观察起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详细的讲解。

图例中三个参数分别是:10000,1000,4000,  以它们作为调试的观察起始值? ...

不建议,不同规格的电机这个参数差别可能非常大,图里不一定是哪一个的。

买来时里面存的数值应该是可以稳定运转的,按驱动器里面自带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不同规格的电机这个参数差别可能非常大,图里不一定是哪一个的。

买来时里面存的数值应该是可以 ...

对,我的意思是按驱动器里缺省的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我的意思是按驱动器里缺省的来。

按驱动里缺省的来可以,每次调整不要变更太多,准备好急停开关放在旁边,如果振荡了可以立刻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驱动里缺省的来可以,每次调整不要变更太多,准备好急停开关放在旁边,如果振荡了可以立刻按下 ...

明白!谢谢。

楼主:
刚才买线的淘宝店家,说懂得设置,只是开价20元,说有份资料明天上班公司找。

我付款了。

如果有用,我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
调试线可以用网线rj45,磨一下两边,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我们用过它家的低压直流伺服,性能不咋地,达不到标称的扭矩。而且调试软件还得在xp下运行。不过新的闭环步进还可以,1000转以下扭矩够大而且比较准,关键比伺服便宜

网友D:
现在的二手松下a4 2.0kw整套800可以到手

楼主:
淘宝店家给了我一份资料。不过应该不是刚性的。

ACS606+BLM57180-1000  空载  电压  36VDC
电流环

位置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二手松下a4 2.0kw整套800可以到手

在哪里买得到???????

网友F:
一般就是P一点一点加,差不多刚性够了,再调一点i,让它稳定就可以了,用软件看一下位置波形会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就是P一点一点加,差不多刚性够了,再调一点i,让它稳定就可以了,用软件看一下位置波形会比较方便 ...

你说的P是比例控制。这个不是调刚性的吧。应该是i才是。

a. 位置环 Kp:比例控制,增益系数,与位置指令的响应快慢直接相关。
b. 位置环 Ki:积分控制,用以消除稳态位置误差。
c. 位置环 Kd:微分控制,阻尼作用,用以校正位置过冲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是比例控制。这个不是调刚性的吧。应该是i才是。

20楼的说法是对的,刚性主要就是调整比例增益,速度增益系数在速度环起作用,位置增益系数在位置环起作用,增大这两个参数能提高响应(刚性),积分用来消除稳态误差(个人觉得积分也能起到平滑振荡的效果)。
如果伺服用的是位置模式(脉冲模式),其实还有两个参数影响伺服的随动性能,一个是位置指令的低通滤波参数,一个是伺服的位置指令平滑滤波参数,这两个参数改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楼的说法是对的,刚性主要就是调整比例增益,速度增益系数在速度环起作用,位置增益系数在位置环起作用 ...

这个“伺服”,没那么高级,就只有这三个参数,不想常规的,有位置环和速度环,各种滤波和共振抑制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是比例控制。这个不是调刚性的吧。应该是i才是。

指令响应快慢,也就是伺服位置的跟随性,也就你脉冲发到哪他就实时跟到哪,刚性越低位置滞后越大,停止时锁轴力越小,越高越硬。
这几个参数不是说调某一个就行了的,要看实际运行波形尽量把P调大,用i和d限制震荡,使跟随性最佳。

网友:
老大说的是伺服增益调试?要很好的性能吗?可以看看这个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3657&mobile=2

网友:
我一般是设置惯量比,增大速度环比例,减小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增大位置环比例增益,再加点前馈已经满足大部分需求

网友:
PID是通用参数  要自己慢慢一点一点调才可以,如果在停机时有抖动可以用他的低速去抖功能

网友:
联轴器安装的同轴度要好,膜片的在高增益下容易异响,梅花的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哪里买得到???????

都是电脑绣花机拆机的,割废铁,太多了所以很便宜,闲鱼上找关键词(绣花机伺服)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根串口线自己DIY估计有难度, 6针的电话口我就找不到。 另外电脑哪头的接线也有点糊涂。

6P的接头老大家就有吧,乐高NXT和EV3都是这个,把卡扣去掉就行了,

楼主:
又要大家救命了。我折腾了1整天,还没有连接成功。淘宝供应商也没辙了。

我测量淘宝买回来的线,它只使用了3根。

电话口 3   接电脑串口2
电话口 4   接电脑串口5
电话口 5   接电脑串口3

我反复核对了雷赛的数据手册(图1,图2),和查看了电脑串口资料(图3),证明连线是正确的: 电话口的“发射”接电脑的“接收”,电话口的“接收”接电脑的“发射”

楼主:
操作系统试了:

win7 64位版
win7  32位版
winxp

都是提示串口通讯失败。

楼主:
淘宝供应商还是有经验的,说让我拍摄驱动器上的条码给他看。

他说MS21C, 需要使用V2.0软件。前面坛友上传的是1.0, 是连接不上的。

楼主:
淘宝店家说不需要钱,给我一个多功能集合版本。

我还是主动的给他付了20元 :)  找人办事礼多人不怪。

这是集合版的PRO TUNER, 有3个版本的606,但仍然全部连接不上。

楼主:
我找出了家传之宝:罗技的串口鼠标。接上电脑串口,重启。

鼠标可以使用。证明串口是好的。

波特率9600到38400都不行。
设备编号1-20都试过也不行。

换了3个雷赛驱动器。

真的没招了。

楼主:
等大家救命了。

楼主:
哈哈!搞定了!

说起来都不能相信。

我想是否淘宝的线,跟雷赛接触不好?

于是,我拆开雷赛,直接在pcb引脚上测量跟DB9的引脚是否连同。

竟然发现不通!

拆开DB9, 我靠! 有两条线已经断开。 估计昨天一开始我们拆解测量后,重新安装后就已经断开。

楼主:
重新焊接好。

楼主:
激动人心的画面出现:串口连接成功!

不单winXP下成功了,win7 64位也成功了。

楼主:
这个V2.0跟之前的讨论有些不同。

菜单如下:

楼主:
系统设置:

楼主:
力矩模式:

楼主:
位置模式有4个页面。

楼主:
还提供了参数导出和恢复功能。

楼主:
看得我一头汗水。

谁能告诉我改哪里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得我一头汗水。

谁能告诉我改哪里就好了。

电流环,编码器参数,电机参数不建议修改

电子齿轮根据需要弄就行,但最好避开除不净的数值

前馈不建议增加,有的可以不动

速度环的PID有可能对位置控制模式不产生作用,需要试,可以先不改,除非就是用速度控制模式

主要关注的还是位置环的比例积分微分三个数值,手动调整低速的参数,增加,刚性就增加,反之减小。

它默认就只有比例增益,那么可以将低速比例和高速比例都改小一半或1/3,积分微分都0,就可以体验到我6楼说的那个弹簧的效果了。

如果像这个默认值一样只有比例,积分微分都0的话,无论比例多大(即使大到发生振荡),这个定位都是很软的,只有比例增益的话,轴上有负载就会偏离正确位置,必须加上积分和微分才可以。

积分和微分一半比比例增益的参数要小很多,P,I,D的参数可以尝试以1/10递减,1500,150(100),15(10)这样(这个不确定,我自己做的是这样的,但不能说所有产品都这样,仅供参考)

总之,这三个参数以较小的值开始试验,这样比较安全,较小的值只是比较软而已,同时电机要固定好,先确定好低速位置的三个参数,高速的复制过去,然后根据软件里测出来的曲线再做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环,编码器参数,电机参数不建议修改

电子齿轮根据需要弄就行,但最好避开除不净的数值

我寄一套驱动器+电机+串口线给你,你能帮忙设置出刚性pid参数?

需要多少人工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寄一套驱动器+电机+串口线给你,你能帮忙设置出刚性pid参数?

需要多少人工费? ...

这个……不是我不愿意帮忙,也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东西还真得你自己搞定,因为它安装在机器上,在有负载的情况下确定出的参数才有意义。

(前面楼层说的固定在桌子上是为了保证安全,先对这些参数的作用有个了解,之后再装机器上进行调整)

在不连接外部负载,电机空转的情况下调试,确定下来的参数安装到设备上是不会有好效果的

不同的负载会有不同的最佳值,虽然这个数值是个模糊的,而且可以靠留余量来兼容一定的范围的负载。

但安装在不同的机器上时区别可就大了,寄给我调试的话,我没有办法保证它在你的机器上可以有好效果(甚至可能需要留很大的余量,牺牲性能来避免发生振荡,这也许会与驱动里的默认值非常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我不愿意帮忙,也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东西还真得你自己搞定,因为它安装在机器上,在有负 ...

我们的负载不重,最多只有1公斤左右的负荷力。

现在的问题是:换方向后,有0.05mm左右,消失了。就像丝杆的回差一样。

导致测试雕刻的时候,不同方向,可能有0.05mm的误差。

我们排查了所有可能,最后确定,是电机的刚性不够。我们的推理是:电机没有脉冲静止不动,自锁状态时,用手转动电机输出轴,发现有一个可旋转的弹性范围。这个弹性范围(约3.6度)对应雕刻机运动,刚好是0.05mm。

如果增强电机的刚性,消灭弹性范围,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注:步进电机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负载不重,最多只有1公斤左右的负荷力。

现在的问题是:换方向后,有0.05mm左右,消失了。就像丝 ...

很科学,按照45楼的图来看,这个驱动的位置环只有比例增益,积分和微分增益都是0,这种情况下,只要负载不为0,它的位置就不会是正确的,负载越大,偏差越大,因为积分项是0,它无法处理静态的误差。

要解决这个,可以尝试将位置环的[积分]项设置为一个略小于位置环[比例]项的十分之一的数值,假如比例项是1500,那么可以尝试将积分项设置为128或100。

只要积分项不为零,这个0.05mm的问题就可以被解决,积分项的参数越大,它就会越积极的消除这个0.05mm(消除的越快),但如果太大,就会有用力过大推过头的现象(振荡是由于机器在反复尝试调整,但每次都用力过大推过头陷入死循环)

微分项可以尝试略小于积分项的十分之一,它会起到快要达到目标位置时提前减速刹车的作用(看似,或者说阻尼),从而防止冲过目标位置(它不能用于解决积分或比例项设置过大导致的振荡)

增加比例项的参数可以使“弹簧”变硬,从而减小弹性范围,但比例项过大会导致振荡,所以“弹簧”不能无限硬,它既然不能无限硬,那有负载就会产生位置偏差,所以需要设置积分项来解决这一问题,只要积分项不为0,该问题就可以被解决,如果积分项设置的过小,只是归零的很慢而已

网友:
增大电流环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科学,按照45楼的图来看,这个驱动的位置环只有比例增益,积分和微分增益都是0,这种情况下,只要负载 ...

解释的很到位,说白了就是pid参数整定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科学,按照45楼的图来看,这个驱动的位置环只有比例增益,积分和微分增益都是0,这种情况下,只要负载 ...

你太专业了!

楼主:
使用上面大家说的方法,仍然是没有任何进展。

楼主:
44楼位置环高速参数,只有Kp=2000,Kd=0, 没有Ki (但有一个Kvff=500 第一速度前馈增益)。

位置环低速参数,有 Kp_L=1500, Ki_L=0, Kd_L=0

我将低速环参数无论如何修改,比如Kp_L=30000,Ki_L=5000 等离谱数值,电机的表现没有任何改变。

而修改高速参数Kp=9000,电机仍然正常,改成10000 就不正常了。但电机的刚性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出个悬赏: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奖励2000元人民币现金。】

有需要我可以寄出一套:
  (1)ACS606驱动器,
  (2)电机BLM57180-1000
  (3)调试串口线。
  (4)明纬48V 350W电源
  (5)连接线

上面的东西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测试平台。

楼主:
我将判断伺服电机刚性的方法上传视频到这里。高手们帮我看一下,我的判断方法是否有问题。

视频里,电机是禁止锁死状态的。但用力拧电机,会有正反3.6度左右的可活动范围,这个范围内,我拧动电机。虽然电机会有修正力,让电机回到正确位置,但这个修正力有点软,不够强大。

我希望: 电机一直都是硬邦邦的状态,无法用手拧动。这样,雕刻机的丝杆才能分辨出0.01mm。

目前3.6度范围内软绵绵的状态,雕刻机丝杆在0.05mm范围内,是不会动作的,严重影响雕刻机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44楼位置环高速参数,只有Kp=2000,Kd=0, 没有Ki (但有一个Kvff=500 第一速度前馈增益)。

位置环低速参数, ...

KI和KD不能为0,否则就是软的,只增大KP虽可变硬但不能消除误差

尝试位置环参数:(高低速设置成一样的)
KP=1500,KI=128,KD=10
KP=1500,KI=150,KD=15
KP=2000,KI=180,KD=16
KP=2000,KI=200,KD=20

如果都不会导致振荡,则可以尝试更大的参数比如3000,5000或更高,但KI和KD也要保持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KI和KD不能为0,否则就是软的,只增大KP虽可变硬但不能消除误差

尝试位置环参数:(高低速设置成一样的)

你说的是改变位置环低速参数?
(高速参数没有Ki)

但我57楼说了,低速参数无论改到怎么离谱,电机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改变位置环低速参数?
(高速参数没有Ki)

就是你45楼图里的这几个,高速没有KI?难道实际跟这个图不一样吗?能否把所有参数导出来看看?
我没有用过雷赛的这个,我的经验来自其他伺服,但雷赛这个既然分高低速不同的参数,应该是都有效的,低速参数怎么改都不生效,那么是否有什么其他设置屏蔽了这些项?

网友:
看了视频,位置环检测到了位置误差,并进行了修正。
可以换个思路,考虑增大最大电流,修改电流环参数,使得相电流增大,从而增大力矩。不容易被转动。

网友:
位置跟踪误差门限 调小到扭不动。

网友C:
看视频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应该不大,交流伺服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在静态完全锁死在固定位置。
这个时候调伺服参数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1个伺服减速机(行星齿)。

如果确认是伺服滞后引起的问题,调前馈参数KVff是有效的,不过不要调太大,太大会过冲。

但我怀疑你的问题是伺服换向引起的,如果是方向加脉冲方式控制的,换向的时候,要先切换方向信号,再发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45楼图里的这几个,高速没有KI?难道实际跟这个图不一样吗?能否把所有参数导出来看看?
我没有用 ...

完整的数据我倒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应该不大,交流伺服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在静态完全锁死在固定位置。
这个时候调 ...

这个电机的扭矩很大的,超过3.6度的时候,用手也拧不动。

我认为目前的参数是设置成3.6度范围内,有一定的柔韧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的扭矩很大的,超过3.6度的时候,用手也拧不动。

我认为目前的参数是设置成3.6度范围内,有一定 ...

这边有个同系列的伺服是跟丝杆联接的,我把参数读出来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边有个同系列的伺服是跟丝杆联接的,我把参数读出来你参考一下

能导出整个lsd文件,压缩后上传给我?

就是在“参数”里的。

另外,你这个是1.0版本的。

我这个是2.0版,分告诉pid与低速pid。不知道参数该如何调整。

还可能跟电机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导出整个lsd文件,压缩后上传给我?

就是在“参数”里的。

我这个版本位置环只有这几个参数,也没有导出参数的功能。
你可以试下高速按这些参数输入,低速在这几个参数基础上减少一点,(实际上就是P跟D两个参数)。

网友H:
请教一下厂家软件工程师。厂家应该有技术支持。驱动器电流不够软件会限制输出保护驱动器反映出来就是刚性不够。可以用大一级的驱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厂家软件工程师。厂家应该有技术支持。驱动器电流不够软件会限制输出保护驱动器反映出来就是刚性不 ...

算了,雷赛吊都不吊散客。

重申一次:这驱动器的力量足够的,不用怀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整的数据我倒出来了。

根据网上能看到的信息和经验,列了9组数可以尝试下:

请注意不要放在速度环参数里,这是位置环参数,高低速参数目前先弄成一样的

你说改低速参数毫无变化,我很奇怪,不应该这样的,我看到图中有一个参数是“运行模式”,其值为0,但我无法找到关于运行模式的说明(这使我开始怀疑软件是不是不配套?)

如果,伺服驱动运行在“速度模式”+“零速锁轴”的状态下,是有可能出现“改位置环参数无变化”+“电机一直很软”的现象的,即使是1.5KW的伺服这个模式也会很软可以用手扭动很大的幅度。

不要轻易更改电流环参数,这与解决这一问题关联不大。电机最大6.7A(如果我没看错型号),驱动软件最大6A,6A没关系,这只影响最大扭矩,不耽误用。

从网上找到的ACS606说明书里的图上来看,雷赛这个伺服的参数与我之前所用的不太一样,主要是微分值KD参数比较大,甚至有超过比例参数KP的,这与其内部程序有关,我不太好估计这些参数了,先尝试下这些参数吧

如果还是不行,+如果不在乎邮费的话(沈阳),我愿意试一试,悬赏就算了,没必要,48V电源不需要邮寄,但最好带根丝杠以便确定最佳值,如果丝杠不方便邮寄则需要空载设置成一个保守值,然后装机后微调数值(不再调整也行,但性能非最佳)。
##修正:下图中低速位置环比例增益P下面两条的文字有错误,高低速的参数设置成一样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网上能看到的信息和经验,列了9组数可以尝试下:

请注意不要放在速度环参数里,这是位置环参数,高 ...

好,我再试试。

站内短信我留言给你了。你先加我微信,方便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再试试。

站内短信我留言给你了。你先加我微信,方便联系。

加了,头像与论坛里一样的

网友I:
有结果了吗 ,还等着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结果了吗 ,还等着看呢

已经有结果了。

72楼cne53102的第一组参数就基本可以了。我只是将“位置跟踪误门限”修改为缺省的10000,就应用到我们的系统上了。

即高、低位置pid参数分别是是: 2000,200,20。 其它所有参数不用修改。

2000元奖金已经发出。

网友E:
我63楼说过了,没人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63楼说过了,没人听的。

1。你没有列出具体参数。

2。位置跟踪误差门限我是使用回缺省值10000。

3。老实说,位置跟踪误差门限这个参数无关紧要。

所以,你63楼的回复没有多少价值。

网友:
关注了   一个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
这个贴子有价值,学习了

网友:
这2千花的值了。还交到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