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的菜单,用C语言各位一般是怎么写的?

楼主(2019-06-17):
一直以来都是用switch 来写,写完只有代码段拉长的很长,很不方便修改、查看。
想请教下各位一般是怎么写菜单构架的?或者推荐点资料学习一下。谢谢!
我写的框架大致如下。
void menu(void)
{
        switch(FuncCode)
        {
                case menu1:
                        switch(FuncCode)
                        {
                                case menu1_1: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case menu1_2: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case menu1_3: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
                        break;
                case menu2:
                        switch(FuncCode)
                        {
                                case menu2_1: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case menu2_2: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case menu2_3:
                                        //此处省略500行
                                        break;
                                }
                        break;
                case menu3:

                        break;
                }
        }

网友A:
想写的好 需要用到面向对象思想,cpp多态和继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写的好 需要用到面向对象思想,cpp多态和继承

谢谢,你说的名词一个都没有听过,要学的东西太多,干脆不学,就这么地算了,反正也能达到目的。

网友:
翻翻傻孩子的帖子

网友:
翻翻我的帖子,绝对有惊喜

网友:
用字符串去填menu,然后用case去执行。。

网友:
可以看一下这个贴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8%8F%9C%E5%8D%95
贴主写了一个PPT介绍傻孩子菜单的结构

网友:
结构体+开数组缓存+查表+函数指针 可以做出很好的菜单 基本不用CASE切换

网友:
结构体+指针就能很轻松做到,不用switch

网友:
结构体 函数指针 链表

网友:
这几天也在学习菜单结构

网友:
要善于利用坛内资源。
前人造了很多成功的轮子,拿来用就成。

网友:
傻孩子的菜单技术不错,已经在实际产品中应用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14820d69
在LCD12864一类菜单上,一直用的这个架构,很好用,结构清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

网友:
串口屏了解一下

网友B:
一直没弄过菜单,看过不少都是用结构体弄得,感觉理解的挺费劲。去年结合4.3寸的串口MODBUS协议组态屏搞了由5个实体按键(项目需要)的菜单屏。也是用的SWITCH ,每个常量分支对应的是一个界面,里面有界面的实现函数。是否我实现的也有点复杂

网友:
数据要和逻辑分离,这样就好改了

网友:
要看资源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弄过菜单,看过不少都是用结构体弄得,感觉理解的挺费劲。去年结合4.3寸的串口MODBUS协议组态屏搞了 ...

蓝色的界面图片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

强烈推荐15楼的菜单,我好几个项目也是用这个菜单的

网友:
高人真多,谢谢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界面图片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看着就是office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界面图片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visio  用来做简单的界面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