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使用FATFS,一个文件最多只能存32K,超出后就保存不.了

楼主(2019-06-17):
主芯片用STM32L052,512M的SD卡,跑FATFS. 格式化SD卡后,文件格式为.csv,每条记录32字节,当存储到1025条记录后,就保存不了了。试了几次都是这个情况。下面是串口打印的信息,不知道 什么原因,卡住了

Date = 0-1-1 Time = 0:17:40                        //第1024次
TEMP = 262 HUMI = 808
Gets Disk Status
文件打开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读出成功
移动末尾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写入成功
单块写入成功
文件写入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写入成功
单块读出成功
单块写入成功
CTRL_SYNC
Gets Disk Status
文件关闭成功
Date = 0-1-1 Time = 0:17:41                //第1025次
TEMP = 262 HUMI = 808
Gets Disk Status
文件打开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读出成功
移动末尾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读出成功
文件写入成功
Gets Disk Status
单块写入失败
文件关闭失败
Date = 0-1-1 Time = 0:17:46        //第1024次
TEMP = 261 HUMI = 810
Gets Disk Status
单块写入失败
文件打开失败

网友A:
“单块写入失败”是因为  f_write() 失败了吧? 那它返回了什么值?  你的FatFs 是什么版本? 把您的ffconf.h 文件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块写入失败”是因为  f_write() 失败了吧? 那它返回了什么值?  你的FatFs 是什么版本? 把您的ffconf ...

那为什么前面1024次都能写成功呢

网友:
我掐指一算,是不是某个变量的类型位数不够。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