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自举NMOS管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9-06-17):
(一)、期望的电路功能
电容自举电路,通过单片机控制S_OUT为高低电平控制MOS管AOD424的开启关断,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瞬变的特性,使Q10开启时,S_Boost_Out电压高于IN_VOLT,S_Boost_Out电压范围理论上应该在【IN_VOLT,IN_VOLT+12V】之间。

(二)实测:IN_VOLT=24V

        S_OUT=0时,Q11、Q9不导通,——则MOS管AOD424栅极电压为0,MOS管不导通,自举电容C4左边电压为24V,右边电压为0;
        S_OUT=1时,Q11\Q9导通,——则MOS管AOD424栅极电压约为12V左右,MOS管导通,自举电容C4左边电压为24V,右边电压为12V;
        没有实现自举升压!

        自举电容C4用的是没有极性的普通贴片电容,用两个10uf/50v并联。

        第一次用自举电路,电路整体逻辑除了自举电容外都通了,现在我猜测是C4自举电容选型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希望能得到有经验伙伴的指导,感谢~
        第一次问问题,如果说的不好、不详细的,烦请各位指出来~

网友A:
来学习了。不知S_OUT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
R24应该换成MOS管吧,一般不是用图腾柱的吗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有点不太对。
当Q10不导通时,电容C4通过R24充电。电压是24V,R24的阻值是2K,充电电流只有0.012A,要把22UF的电容充到24V,至少要44ms,按50%的占空比来说,频率要低于12HZ。

网友B:
前面算错了,充电时间应该远大于44ms,至于两倍

网友C:
恕我直言,这个电路你调试不出来,窃以为你设计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学习了。不知S_OUT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

S_out我最开始是没有打算用PWM,所以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是给高低电平,后来试过用PWM,试了100HZ、100khz,都不对
昨晚我把C4电容换成330uf的铝电解电容,给高低电平,就可以自举了。
但总觉得很不稳妥,所以接下来会再多测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算错了,充电时间应该远大于44ms,至于两倍

S_out我最开始是没有打算用PWM,所以一开始测试的时候是给高低电平
昨晚我把C4电容换成330uf的铝电解电容,给高低电平,就可以自举了,升压效果大概持续40s电压就开始下降,不过这个时间已经满足我们功能需求了。
但总觉得很不稳妥,所以接下来会再多测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1120867-1-1.html
这贴里的自举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恕我直言,这个电路你调试不出来,窃以为你设计的不对

这个电路是根据上面这个电路改的,我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内容,因为需要用才在网络上搜资料,查课本,应该很多欠考虑的地方。希望你能指出来~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测量是用万用表测试的吧?有波形么?我觉得自举电容放电电流要小,否则电压会跌落的.而你的电路上面升上去的电压将会通过R20->Q11->R25泄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