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做四层板时,Layer Stack Manager是不是这样设置?

楼主(2019-06-18):
我用的是AD14,打算顶层和底层走线(大部分元件在顶层),第二层是GND,第三层是VCC。
Layer Stack Manager是不是下面这样设置?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吗?

网友A:
不可以,TOP Layer GND和VCC中间要有绝缘基板即dielectri,要不然三个层就成一个了

网友:
不行的,赶紧改吧

网友:
虽然设置是错的,但是这么设置不会给你做错的,因为都是按固定的层叠顺序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TOP Layer GND和VCC中间要有绝缘基板即dielectri,要不然三个层就成一个了 ...

原来这样,直接用AD向导生成的四成板就是这样的,幸亏检查了一下

网友:
原图给板厂这样设置不会做错

网友:
这个不是选择内电层就可以了吗?

网友:
没用过AD做多层,建议立创给个官方教程,和2层那样的,简单易懂,减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