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个单片机加载不同程序请教

楼主(2019-06-18):
请教大家一个事情:一个单片机,里面装载两个不同的应用程序,根据不同的需求启动不同的应用程序,这个能实现吗?如果能实现,大概需要做什么,请指教,谢谢!
补充说明,我现在不清楚的是,怎么区分程序A和程序B(大家都在同一个FLASH中),A与B的切换,初步想法是,在A和B中做跳转逻辑,满足情况时,修改bootload的跳转位置,从而决定是启动A或B!

楼主:
请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一个放在内部falsh,一个放在外部falsh,51单片机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式,一个放在内部falsh,一个放在外部falsh,51单片机可以实现 ...

都是内部flash,需要根据需求切换重启!

网友B:
用个单片机引脚做指示,high level进入程序1; low level进入程序2.........

网友C:
通过串口接收应用软件的指令,收到1,执行程序1,收到2执行程序2,否则就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单片机引脚做指示,high level进入程序1; low level进入程序2.........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实现这两个程序都预先放入内部flash 中,但在运行某一个程序时不会牵扯到另外一个程序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串口接收应用软件的指令,收到1,执行程序1,收到2执行程序2,否则就等, ...

两个程序各自的启动逻辑,我是清楚的,我现在还没想明白,怎么能做到两个程序之间资源的区分:运行A的时候,怎么确保不会涉及到运行B的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实现这两个程序都预先放入内部flash 中,但在运行某一个程序时不会牵扯到另外一个程序 ...

应该是编译时就已经指定好资源了

网友:
了解下IAP 原理一样的 只要FLASH放的下 是可以放多个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译时就已经指定好资源了

你的意思是:在编译器中指定相关资源就可以?

网友:
每个任务独占CPU和资源,切换一个,另一个数据就丢失了吧,不过切换前可以把数据先写进flash中

网友:
你需要至少三个程序区域: (1)Bootloader;(2)UserApp#1;(3)UserApp#2。分别定位在不同的Flash空间,在每个程序运行的开始需要重新初始化软硬件资源, 确保不会发生异常。

网友D:
如果 RAM  够大的话,要运行那个 就把那个app拷贝到ram中运行。

网友:
有点像bootload的那种,切换中断向量表,保护堆栈以及寄存器就可以了,回来以后切换回来

网友E:
任意一个STM32单片机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它们在出厂时就内置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
需要下载代码时进入bootloader,平时运行你自己的程序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意一个STM32单片机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它们在出厂时就内置了一个bootloader程序
需要下载代码时进入boot ...

不是使用STM32,是另外一款单片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 RAM  够大的话,要运行那个 就把那个app拷贝到ram中运行。

RAM应该不足够,只有96k!

网友:
你先把两种程序按照一个总程序的方式编译通,然后资源什么都够的情况下就非常简单,A和B只是两个不同的子函数而已,前面网友说的根据命令也好硬件配置也好什么的执行A/B中的一个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当然要提前考虑好比如资源和外设会不会冲突。如果有冲突那么就得采用bootloader的思路做了,在boot中选择A/B不通的falsh存放地址去执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RAM应该不足够,只有96k!

把 2个app公用的部分合并起来,只把不同的部分分开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 2个app公用的部分合并起来,只把不同的部分分开做。

就是,既然硬件都完全一样,那么驱动什么的肯定是基本完全一样,这样实际上差异的地方估计就是具体的算法一类的了,分析一下两个app我觉得合并出来把不同的地方分别跑A/B两个函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做成2个子程序方式哪,根据条件,启动某一个,如果想保留某些中间数据,使用全局变量,就完事了。

网友:
完全可以啊,修改编译器地址、中断向量表,做好跳转条件,最好有个bootloader,然后把三个程序合并成一个二进制或hex烧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实现这两个程序都预先放入内部flash 中,但在运行某一个程序时不会牵扯到另外一个程序 ...

你写程序时就划分好资源。程序A和B分别放到不同的文件夹中,并且函数名和全局变量名前面都用static修饰或加上前缀或放入命名空间(可以匿名),引用文件时不要刻意跨文件夹include,这样两个程序就是隔离的。
如果支持C++的话,先定义一个抽象类,A和B都由它派生出来,这样A和B是隔离的,而且能够统一调用还方便。

网友:
bootloader, app1, app2分别编译.  ROM区各自分开;  app1,app2的RAM公用.   STM32可以实现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