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云服务器之前的几点疑问

楼主(2019-06-18):
第一:设备ESP8266+STM32,假如设备连接到阿里云之后,APP发布消息,设备是定时主动去获得还是服务端会发送消息到设备。
第二:长连接需不需要设备定时发送心跳包到服务器,是否自已弄?
第三:我买的ESP8266模块,是烧写好的固件,应该只支持AT指令,那么配置云服务器信息是不是通过AT指令设置,还是改固件代码后烧录,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设备使用不同的账户岂不是很麻烦。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帐户是同一个,消息根据不同的设备ID来识别??

刚准备使用云服务器,很多东西不懂,希望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1、设备主动发起,这个比较好实现。
2、发送心跳是有好处的,比如1中的获取消息。
3、一般都是AT命令设置参数到模块的吧,区分可以用芯片的ID,或ma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主动发起,这个比较好实现。
2、发送心跳是有好处的,比如1中的获取消息。
3、一般都是AT命令设置参 ...

好的谢谢。
另外阿里云要绑定支付宝,万一,我是说万一,设备傻了狂发消息超过免费条数,它会不会直接从我的支付宝里扣钱。。然后我就成了负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另外阿里云要绑定支付宝,万一,我是说万一,设备傻了狂发消息超过免费条数,它会不会直接从 ...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是用公司账号,什么钱不钱的,多伤感情你可以问问阿里的客服。

网友:
使用ESP8266 NONOS SDK MQTT连接云服务器最好。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的问题,假如,100万条消息是免费的。。看上去很多是吧?
我是这样想的,远程点个灯而已,延时一秒可以接受吧,太长觉得不好,特别是给客户演示几秒才亮就不好了。
那就是说APP发布端可以忽略,设备每秒读一次消息。
30天*24小时*60分钟*60秒=2592000,也就是说,没有可能一个月是免费的。
不知我算的对不对,这里还只是一个设备来算,N个的话要加倍。

网友:
我用电信NBIOT卡 在谷雨云边测试了一下,相当的快,当然是UDP的

网友:
用MQTT , 别自己整了,累死.

网友B:
第一:设备ESP8266+STM32,假如设备连接到阿里云之后,APP发布消息,设备是定时主动去获得还是服务端会发送消息到设备。

A: 这个看你是怎么使用阿里云提供的服务,如果你使用的是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并且使用的是 MQTT 服务或者 Coap 服务,服务器是可以主动推送消息到设备的。(建议使用 MQTT 和 Coap,HTTP 用于固件下载,配置文件下载)

第二:长连接需不需要设备定时发送心跳包到服务器,是否自已弄?

A:如果你是 TCP client 直接服务器 TCP server,那么你需要发送心跳包。
    但是,你不会这么做,你需要自己搭建物联网设备管理平台,使用阿里云现成的就可以了。

第三:我买的ESP8266模块,是烧写好的固件,应该只支持AT指令,那么配置云服务器信息是不是通过AT指令设置,还是改固件代码后烧录,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个设备使用不同的账户岂不是很麻烦。又或者是另外一个方法,帐户是同一个,消息根据不同的设备ID来识别??

A:AT 指令模块的只做数据透传转发,应用方式是 AT 模块 + MCU, 通过串口或者 SPI 进行 AT 指令通讯。
    服务器信息存放在 MCU 里,通过 AT 指令设置到 AT 模块。
    通常,像 ESP8266 这类的模块,都是有专门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 AT 专用固件,你只需要填写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三元组信息即可。

总结:

- 楼主对云服务器和物联网设备管理平台认知不够,可以了解下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的工作方式 https://help.aliyun.com/product/30520.html
- 楼主如果回 socket 编程,可以看看 RT-Thread 提供的 AT socket 组件,不用关心 AT 是怎么通讯的,只要按照原有的 socket 编程方式应用即可,非常方便
- 了解下 MQT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消息的问题,假如,100万条消息是免费的。。看上去很多是吧?
我是这样想的,远程点个灯而已, ...

有两个方法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1,用免费的mqtt broker
2,如果是受封的,可以这样,平时设备只发心跳,当app需要设备信息时候,先对一个主题发送一条指令,这个指令可以指定当前设备发送数据的频率,插话说一定时间后,设备在恢复到就绪等待状态(比如这个时间可以默认为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设备ESP8266+STM32,假如设备连接到阿里云之后,APP发布消息,设备是定时主动去获得还是服务端会发 ...

解释得非常详细,非常感谢,已经用了上阿里云IOT-HUB了。

网友:
My Passport Wireless Pro 就是有点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