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的铅酸电池充电芯片?设备上用!只用成品IC

楼主(2019-06-18):
求推荐靠谱的铅酸电池充电芯片?设备上用!只用成品IC  ,不考虑单片机+PWM这方案。铅酸电池12V/5A ,  设备 一般断电,都在浮充状态,市电很少停,类似应急灯的应用场景 ,,主要是求可靠点的。电池寿命要求在2年就可以了。

网友:
铅酸,因为电压和容量成比较好的比例关系,好像都是用运放做的充满自停。。。。。

网友:
没有功耗要求就上LM317

网友:
我也想找个这样的芯片。 给他个24V ,能限流输出个13.8或者其他的合理电压就行。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A:
cn3717  自己按照需求设计充电电流和截止电压

楼主(2019-10-17):
引用 网友A:
cn3717  自己按照需求设计充电电流和截止电压

楼上实际上量的产品用上了没?还是只是简单的试验了哈,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