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充电电池什么牌子好?给空调遥控器用

楼主(2019-06-18):
家里的松下空调遥控器因为电池漏液电路板腐蚀了,在淘宝单独买了一个遥控器,

但是这个遥控器特别耗电,电池很快就不行了,打算买点充电电池来用。

考虑到家里的电视机、空调遥控器有4、5个,而且都是用7号电池,全部换成充电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吧?

请推荐一个品牌,如果618有优惠活动的更佳

楼主:
刚刚查了一下不同品牌的价格,差别也太大了。jd上松下的4节7号电池39.9。  而tb上国产品牌35元可以买到12个电池+充电器 .......

网友:
要买低自放电的充电电池

网友:
应该考虑换个遥控器

网友:
三洋的电池,尽管三洋电池被松下收购了,但三洋电池还是比松下电池卖的贵。

网友:
eneloop,俗称“爱老婆”,京东和马云家都有卖,自己看看吧。

网友:
我的海信电视,一星期换一对电池,找客服,寄了个新的给我。。。
还是换遥控适合,··

我买的电池和充电器是这个牌子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0306140439

网友:
抽空给你点不麻烦么?空调一年也就是用两三个月,2节电池几个月还支撑不下来么?

网友A:
不要考虑什么优惠了吧,你既然是看中电池本身的质量和性能,我估计按贵的买总比便宜的好一点,虽然一分钱一分货在这个土地上并不一定100%正确

网友B:
遥控器还是上不锈钢的碳性吧,1.5V足电压~~

充电的,满血也才1.2-1.3V,很快就被遥控器认为低压,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考虑什么优惠了吧,你既然是看中电池本身的质量和性能,我估计按贵的买总比便宜的好一点,虽然一分钱一 ...

说的有道理,那些便宜的电池附赠的充电器,看评论灯一直是常亮的,充满了都不会熄灭,这样的产品不敢用。

网友:
肯定的嘛,正宗充电器多少钱一个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买个电池还送充电器的话,感觉这样的电池就不用去看了

网友:
国产爱老公感觉还不错,或者飞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还是上不锈钢的碳性吧,1.5V足电压~~

充电的,满血也才1.2-1.3V,很快就被遥控器认为低压,用不了了 ...

那种年代早过去了。我用的m215能把电用到1.0v才断电(这货特耗电,上班高强度用也就一月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年代早过去了。我用的m215能把电用到1.0v才断电(这货特耗电,上班高强度用也就一月充一次)。 ...

亲,鼠标是内置升压ic的,可以榨干最后一滴电,遥控器是没有的呀~~

网友:
用普通的锌锰干电池,不要用碱性电池和可充电池,会漏液的,,遥控器就挂了

网友:
锂铁一次性电池,容量大自放低不漏液,缺点是贵

网友:
我用爱老婆

网友:
当然是eneloo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