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在在某宝买双路E5-2680 v2划算吗?

楼主(2019-06-18):
事情是这样的,现在自用的电脑是用了好几年的老笔记本电脑了,跑仿真等程序实在是吃力,而且内存还小(8G)不太够用。
后来在学校的跳蚤市场里花1700收了个双路的E5-2670 ,配置如下:

买回来装好之后,发现提升也不是很明显(略差于i7-4770)。
程序是matlab写的,很多都是矩阵运算,matlab自身有优化,可以调用多核,所以想着双路E5-2670都32个线程了应该会很猛,但是并没有。
还有个现象就是:在进行矩阵运算的时候,从双路E5-2670的任务管理器上可以看到,只有一半的线程占用率高,而用parfor(利用多个线程并行循环)的时候,所有线程占用率都高。难道双路的处理器matlab也优化得不是很好?

所以,有点想换淘宝上的双路E5-2680 v2来试试。看价格,单路要3300左右,双路要6000+,这个价格是不是不太划算?
买这种洋垃圾一般都有些什么坑呢?求大佬们给给建议

网友A:
这种主板都是回收南桥的。比较容易挂。。。

网友B:
你要插满8个通道才行。。还有,太老了。

网友C:
numa架构中内存跨节点访问效率低影响性能,没有针对性优化时不推荐多路

矩阵运算cuda考虑一下?
“使用CUDA加速MATLAB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都是回收南桥的。比较容易挂。。。

有国产主板,号称三年质保,不知道这种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插满8个通道才行。。还有,太老了。

是指内存8个通道吗?
确实有点老,,,2680 v2会不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ma架构中内存跨节点访问效率低影响性能,没有针对性优化时不推荐多路

矩阵运算cuda考虑一下?

那也就是说双路其实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咯。

cuda也考虑过的,后续会试试
用matlab调用cuda,想要加速倍率大,还是得用C写cuda得核函数,所以这个稍微麻烦点,后续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内存8个通道吗?
确实有点老,,,2680 v2会不会好一点呢?

针对矩阵支持avx2指令集的能好些,至少服务器Haswell(即E5 v3)/消费级Broadwell起,matlab R2017b开始支持AVX2的
或一步到位等ryzen 3xxx

不过后面matlab大概率又支持avx512了……永无止尽
所以最终还是推荐CUDA,GPU架构上的优势

网友D:
性价比太低, 现在我司E5 v3的都已经淘汰了,开始部署至强 SP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太低, 现在我司E5 v3的都已经淘汰了,开始部署至强 SP服务器

能耗比差 这点承认
但是二手服务器的性价比绝对不低,尤其e5v1及之前特定几个系列

网友E:
等amd的3950x?16核 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amd的3950x?16核 6000

是单个处理器的价格吗?我上面说的是某宝上找的整机的价格

网友F:
关键是LZ真的在乎那个什么指令集吗,缺那个指令集就不能干活了?前一段时间花了3k弄了一台Z420,内存条插满128G,显卡GTX960 2G,E5-2650,反正比我之前笔记本强多了。。。

网友:
直接v4的吧  v2的性能真心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单个处理器的价格吗?我上面说的是某宝上找的整机的价格

单个处理器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单个处理器的价格吗?我上面说的是某宝上找的整机的价格

你要想折腾,跑matlab貌似高频2667v2不比低频2680v2差多少,内存插满8条1600及以上的,切记要插4r*4的条子(也就是单条32gb那种),才能保证持续性的低延时。2r*4在重内存操作时明显有衰退,因为同时打开页面只有16,前者有32。

反正是各有优缺点。真想效率高就等3950x吧,16c32t主频超点到4.7g全核,配ddr4 3200 uecc条子,工作站级别可靠性+顶级家用性能,轻松吊打任何32c以内单双路,直接把v2v3v4轰成渣,足够你折腾了。除了内存带宽会成为瓶颈(uecc条子不太好超)。

网友:
想快,你得超,BIOS锁定外频,不敢超还是老老实实上ZEN2吧 。

网友G:
刚上了R730XD,E5-2680V3*2,16G*4,500G SSD,32T,10个左右用户,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上了R730XD,E5-2680V3*2,16G*4,500G SSD,32T,10个左右用户,很爽。

你浪费啊。内存插满以获得最大性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刚上了R730XD,E5-2680V3*2,16G*4,500G SSD,32T,10个左右用户,很爽。

现在的730也是标配v4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要想折腾,跑matlab貌似高频2667v2不比低频2680v2差多少,内存插满8条1600及以上的,切记要插4r*4的条 ...

老司机!锐龙3很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730也是标配v4了吧

V4贵不少,超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司机!锐龙3很期待

是啊。期待中。不过amd贬值真tmd快。当年2400入的1700现在还剩1030。。

网友J:
E5可以的,我们公司已经配了4台 了。基本都是我自己DIY。  主要配置:双路E5 + 华南X79全新主板 + 64G内存 + SSD  杂七杂八配下来,主机也就6000多的样子吧。显示器很便宜,500多的都有。 所以还是性价比蛮高的。速度方面I7编译linux,要10个小时,这个机器,大概20分钟搞定。
48核心,还是很牛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E5可以的,我们公司已经配了4台 了。基本都是我自己DIY。  主要配置:双路E5 + 华南X79全新主板 + 64G内存  ...

感谢原子哥的回复,您这个E5是什么型号的呢?2695v2?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LZ真的在乎那个什么指令集吗,缺那个指令集就不能干活了?前一段时间花了3k弄了一台Z420,内存条插满 ...

其实并不懂指令集 只想找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原子哥的回复,您这个E5是什么型号的呢?2695v2?

2697 V2, 一颗接近2K, 2个CPU大概是4K,主板1K,  SSD 200左右, 内存160一条,二手的.

网友:
楼主是跑换脸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J:
2697 V2, 一颗接近2K, 2个CPU大概是4K,主板1K,  SSD 200左右, 内存160一条,二手的.

华南X79全新主板,山寨板是否不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华南X79全新主板,山寨板是否不靠谱?

还是买2手服务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买2手服务器板吧

你用的2手服务器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华南X79全新主板,山寨板是否不靠谱?

还行,我买了3块华南X79的了。没出过问题。
倒是买的二手因特尔的,用了半年挂了,麻痹的1000多,最后被别人50块钱收走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行,我买了3块华南X79的了。没出过问题。
倒是买的二手因特尔的,用了半年挂了,麻痹的1000多,最后被 ...

3块华南X79用多聚了?
每天开机时间大约多长,平时用CPU负载大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3块华南X79用多聚了?
每天开机时间大约多长,平时用CPU负载大么?

第一块用了差不多一年了,第二块上个月刚开始。第三块昨天才装好。
不是我用,给其他工程师用的,用一年那个一天开机大概12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块用了差不多一年了,第二块上个月刚开始。第三块昨天才装好。
不是我用,给其他工程师用的,用一年 ...

700多一块的双路主板,32G内存插了两根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700多一块的双路主机,32G内存插了两根么?

全新的980的样子,700多买不到啊。
主板1000,内存16G,32G单条,都买过。

网友L:
感觉最爽的就是多线程编译,速度超快,别的应用场景就一很般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全新的980的样子,700多买不到啊。
主板1000,内存16G,32G单条,都买过。

华南X79,你用的哪个型号啊?现在不用1000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感觉最爽的就是多线程编译,速度超快,别的应用场景就一很般了

你编译过哪些大软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编译过哪些大软件呢

编译 armbian 一类的系统镜像比较爽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华南X79,你用的哪个型号啊?现在不用1000了吧

华南X79双路,貌似就一款,800多到900多,配置稍有差异。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华南X79双路,貌似就一款,800多到900多,配置稍有差异。

你的2697某宝买的么?如何不被坑呢?听说2697水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2697某宝买的么?如何不被坑呢?听说2697水很深

是的,淘宝买的,没啥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编译过哪些大软件呢

开源的几个工程,好像试过micropython和linux内核,多线程确实很快

网友:
我觉得挺划算了,cpu检测没有问题,就不用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开源的几个工程,好像试过micropython和linux内核,多线程确实很快

你用的是啥U呢

网友L:
双路的e5 2670,就跟lz现在的配置一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双路的e5 2670,就跟lz现在的配置一样

你这台机器开机功耗很感人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你这台机器开机功耗很感人吧

cpu全功率是很感人,平时操作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全功率是很感人,平时操作还可以接受

上网,看电影,不做密集计算,功耗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