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api调用netconn_connet返回-4怎么回事

楼主(2019-06-18):
freertos+lwip的api调用netconn_connet返回-4是怎么回事,truesudio开发,忘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首先,你 API 写错了,应该是 netconn_connect 函数

另外,LWIP 有错误码说明,至少可以给你提示,这里我就帮你贴出来了

#define ERR_RTE        -4    /* Routing problem.         */

至于为什么返回 -4,你要追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