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神推荐一款 高压模拟开关 最好16选1,不行8选1

楼主(2019-06-18):
求助大神.
推荐一款高压的模拟开关,只是用来开关信号而已,
电压最好80V左右...

网友A:
美信的一款 参考一下,不过价格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信的一款 参考一下,不过价格巨贵

感谢大神推荐....
就这价格....止步了.

网友:
老老实实继电器切吧

网友:
就不能把信号先分压吗?

网友B:
看你的切换速度了,我们都是用光MOS切换的,一般都是松下的, 台系的有toward,用着也不错

网友C:
楼主用量大不大,介意国产芯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切换速度了,我们都是用光MOS切换的,一般都是松下的, 台系的有toward,用着也不错 ...

不错 ,  台系的有推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量大不大,介意国产芯片不?

用量不大,,不介意呀..就想用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  台系的有推荐不?

http://www.relays.com.tw/  台湾拓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