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参数宏定义使用#ifndef预防重复编译出错

楼主(2019-06-18):
比如这个代码:
#ifndef MAX(a,b)
    #define MAX(a,b)                (((a) > (b)) ? (a) : (b))
#endif

编译器报: newline expected, extra characters found
如何操作?

网友A:
C 基础需要复习,#ifndef 后边只能跟标识符,不能有参数列表。正确如下:

#ifndef MAX
    #define MAX(a,b)                (((a) > (b)) ? (a) : (b))
#endif

也就定死了你这个宏不能按参数个数重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 基础需要复习,#ifndef 后边只能跟标识符,不能有参数列表。正确如下:

c++11也不能宏定义重载。。openblas使用了数不清的宏嵌套来切换各种矩阵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