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了解空气能热泵空调系统及厂家的?

楼主(2019-06-18):
坐标江苏苏北,冬天比较冷(最冷时候大概-10度)房子在装修,想搞成空气能热泵+风机盘管+地暖(热水用太阳能+燃气,不用空气能)。这类算是小众产品,某宝上看了看,厂家大多是广东佛山一带的,5P低温机大概在7800~10000,这东东主要是就担心故障和维修的问题:

1. 制冷和制热的经济性?
2. 喷焓低温机可以在-10度工作?
3. 因为都是小厂产品,产品后续故障率如何?如果自己维修,维修难度如何?电工可以搞定么?

如果有坛友了解这个行业的,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所以希望懂行的坛友多多指点。

网友:
董大妈家的不是号称空气能吗?

网友A:
空气能只有在温度高的时候效率才高的,所以,冬天使用空气能空调不是最优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能只有在温度高的时候效率才高的,所以,冬天使用空气能空调不是最优方案的 ...

只要比电暖气划算就行。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自己买涡旋压缩机,铜管,热交换器自己开搞了,哈哈哈哈
现成的肯定麻烦,选择有限

网友B:
空气源==太阳能+空调。简单的说就是有太阳用太阳没太阳用空调,或者地热地冷。这玩意是个很大意义上的坑,就像有时候把wifi叫成3G一样。这里的每一个东西单独运行都比较稳定。但是团战你就发现总有一个掉链子,维修的让你心碎。苏北天冷烧煤吧,这一带还不约束,3000块钱装一个,供100平方一个冬天两吨碳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源==太阳能+空调。简单的说就是有太阳用太阳没太阳用空调,或者地热地冷。这玩意是个很大意义上的坑, ...

烧煤已经被管制了,不允许了。实在不行就是空气能+燃气辅助了。

网友C:
我们厂里面有, 但是还是在测试阶段, 楼主是自家的地建的房?

网友C:
低温工况可以用CO2,也可以双级压缩机,或者使用经济器。 -10大部分能工作, 只是效率低很多吧,R410A估计COP在2以下, Co2的会好很多。

网友D:
徐州一带有那么冷?去年过年老家最冷不过-2度,正阳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烧煤已经被管制了,不允许了。实在不行就是空气能+燃气辅助了。

我鲁南貌似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徐州一带有那么冷?去年过年老家最冷不过-2度,正阳县。

最低气温,不是平均气温,有时过年的时候并不是最冷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鲁南貌似没有啊。

在盐城,不是在徐州。这边所有的烧煤的企业全部被禁止了,只能烧生物燃料、电或者天然气。有朋友家冬天用烧煤取暖炉,然后被投诉了,被劝停了,主要这边的取暖习惯还是空调、电暖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温工况可以用CO2,也可以双级压缩机,或者使用经济器。 -10大部分能工作, 只是效率低很多吧,R410A估计C ...

CO2的机器应该比较贵?R410A只是制冷剂的区别?还是和机器的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买的是普通的5P低温机,可以换加R410A来提高性能么?我看某宝上只有一家做R410A的热泵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里面有, 但是还是在测试阶段, 楼主是自家的地建的房?

复式最顶上两层,楼顶有足够的空间折腾。需要用户协助测试么?这边冬天够冷,夏天够热。

网友D:
引用 楼主:
CO2的机器应该比较贵?R410A只是制冷剂的区别?还是和机器的控制系统也有关系?如果买的是普通的5P低温机 ...

410效率并不是非常好据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410效率并不是非常好据说

效率还行,主要是环保。但压力大,对系统要求高。吸湿性强,所以一般要求装机一定要抽真空

网友E:
1,热泵一般不用来制冷,好一点的制热效率在3.0以上。
2,一般家用热泵效率最好的在环境温度10度以上,虽然0度以下还能用,但化霜过程会浪费能量,拉低整体效率.-10度以下还能用的一般都是二级系统,家用不合算。
3,热泵基本上是空调的制热功能,一般的空调维修人员都能搞定,电工们多看点资料也基本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热泵一般不用来制冷,好一点的制热效率在3.0以上。
2,一般家用热泵效率最好的在环境温度10度以上,虽 ...

确实大厂都是只做热水器,二联机、三联机都是小厂在做,这是为什么呢,效率问题?

这边气温-10差不多是极限了,也就是说冬天0度左右是正常状态,在0度有2.0的效率就可以考虑,毕竟比烧电划算。

我看某宝上配件确实不少,如果维修不难那么买台销量大的就可以了。

网友:
热泵就是空调的制热功能,冷凝器放到水箱里,通过盘管换热。冬天蒸发器结霜了,又要化霜;所以制热,化霜反复,很耗电。没法用。

网友:
某宝就不要去整了,找个代理商问问流行的方案吧

网友:
零下十度也就那么几天,那几天考虑电辅热,大部分时间应该在零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煤已经被管制了,不允许了。实在不行就是空气能+燃气辅助了。

地下水让用不,让的话用这水(14度)给外面的“空调”散热,据说不比煤多花钱,只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条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大厂都是只做热水器,二联机、三联机都是小厂在做,这是为什么呢,效率问题?

这边气温-10差不多是 ...

是的,二级以上的系统成本高不说,效率低,应用也少,大厂做不合算,没那么大的市场养活大厂。
-10度算是热泵的正常工作范围,只要安装位置高一点好一点,正常使用是可以的,没必要上二级系统。
实际上大厂也都有在做,只是价格要比小厂高得太多,以前我们做学校热水工程时,很多热泵工程商用的都 是小厂产品,大厂太贵,但5到6年后,基本他们都要换新。你自己家用的话,还是建议你用大厂的,小厂最多也就5/6年的寿命

网友:
我家有一台,水箱200L,不带电辅热,冬天一箱水只够一个人洗澡,洗完出来起码要等30分钟以上下一个才够用。坐标广东

网友F:
直接用个电锅炉吧,峰谷电价,晚上烧,白天用,应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个电锅炉吧,峰谷电价,晚上烧,白天用,应该还可以~

电热丝类的效率都在0.96~0.99之间,而热泵分分钟3.0以上,还是空气能合算的。安全性来说空气能也要好一些。

网友A:
热泵冬天效率那么高?  3.0的数据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泵冬天效率那么高?  3.0的数据哪里来的

看空调的制冷可以达到3.5, 相应的制热为4.5。   广东冬天12度左右的气温,3.0算是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