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孔内壁镀层质量考虑,内径多少以上的通常质量可以呢

楼主(2019-06-18):
前几天有人在论坛说,他的板没选择100%全部飞针,1000块板有4块有问题,似乎是孔内壁镀铜质量不太好。
那么,多少的孔内径,能保证即使不上飞针,板子问题也能保证在100ppm以下呢?

网友:
过孔不通.....

网友A:
估计谁也保证不了,能做多大做多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谁也保证不了,能做多大做多大吧

又不是全通啊,只是保证板子万分之一以内就行了。当然,板子万分之一,上面那么多过孔,可能对于孔来说,就是千万级以上了

网友B:
近一段时间设计的板子最小过孔都用的 0.3/0.5的

当然我不是特别复杂的多层板

网友C:
肯定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一段时间设计的板子最小过孔都用的 0.3/0.5的

当然我不是特别复杂的多层板 ...

过孔单边焊环是0.1mm,嘉立创给的工艺参数最小3mil,满足要求。在不改变外径0.5的情况下,减小内径保证单边焊环尺寸尽量大一点好,还是增大内径保证孔内沉铜面积大一点好呢?
比如,0.2/0.5,0.25/0.5,0.3/0.5哪个最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啊

不量化到一个有基本参考的水平范围区间时,这句话实际上没太大意义啊,哥哥

网友:
常在河边走,一定会湿鞋。  双孔,加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过孔单边焊环是0.1mm,嘉立创给的工艺参数最小3mil,满足要求。在不改变外径0.5的情况下,减小内径保证单 ...

>0.3/0.6,关键是间隔,间隔太小也不行。

网友E:
经验0.4/.08嘉立创几乎全通

网友:
一直都是0.25/0.5,不知道嘉立创有没有补偿,暂时没碰得到不行的

网友F:
25mil/35mil没出过问题

网友:
0.35/0.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0.6,关键是间隔,间隔太小也不行。

嘉立创焊盘外缘到走线,最小5mil,两个焊盘外缘间距是不是最小也是5mil呢?
另外您0.3/0.6的过孔,大概生产中一共有多少,1000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验0.4/.08嘉立创几乎全通

0.4/0.8的过孔,大概生产中一共有多少,1000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mil/35mil没出过问题

过孔大概生产中一共有多少,1000万个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焊盘外缘到走线,最小5mil,两个焊盘外缘间距是不是最小也是5mil呢?
另外您0.3/0.6的过孔,大概生 ...

为啥要一千万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要一千万个?

一般密度的PCB,这种孔径的过孔数目大概1000左右,假设已经制作了1万片左右,有2块板子过孔不通,以小概率事件估算,两块板子上不通的孔估计也只是1个到2个,这样数目1000万的过孔,有质量问题的2~4个,统计下来失效率大概是0.2~0.4ppm左右。
不是1千万当然可以,但是也得至少几十万个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吧。您定个数目也行

网友G:
要想保证质量,做测试才靠谱。常规0.3/06  大一点0.4/0.8。按之前那个1000块板,出现4块有质量问题,不测试的情况下,是非常高的成品率了!
如果想又不测试,又100%质量,只能是碰运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0.4/0.8的过孔,大概生产中一共有多少,1000万有吗?

1000万块板倒没有,有这个量,PCB板厂排队等您接见。几万块板是有的,一块板过孔随随便便几十到几百个过孔吧。过孔数量几百万上千万倒是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想保证质量,做测试才靠谱。常规0.3/06  大一点0.4/0.8。按之前那个1000块板,出现4块有质量问题,不测试 ...

没用的,发现有些过孔,一开始测着是OK的,是用着用着,失效的~~~普通的飞针测试,压根测不出来

除非新推出的四线那种,才有可能挑出瑕疵预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0万块板倒没有,有这个量,PCB板厂排队等您接见。几万块板是有的,一块板过孔随随便便几十到几百个过 ...

我说的就是过孔数量。板子数目上千万,可是相当大的数量了,一般产品哪有这么高
另外,似乎过孔外径普遍为内径2倍左右,这是比较合适的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用的,发现有些过孔,一开始测着是OK的,是用着用着,失效的~~~普通的飞针测试,压根测不出来

除非新 ...

即使不考虑内径过小时,沉铜的效果下降。即使按照面积计算,孔内径大了,沉铜的面积也相应增大,失效的概率应该也有一定的下降吧?

网友I:
0.25/0.45 的孔,当前暂未遇到问题;

网友:
我就不应该点进来,这个问题,上帝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0.25/0.45 的孔,当前暂未遇到问题;

还是那个问题:你一共出货的板子上,大概有多少个0.25/0.45 的过孔

网友:
这里的板比较装箱单,0.5/0.8,一般同时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