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 EMC过不了,求指点一下思路

楼主(2019-06-18):
用FP6291 5V升6.6V
现在空间辐射和传导辐射都过不了。
电路就是使用芯片手册的电路,
我想请问一下,除了PCB布局之外,我还需要加什么元件呢?

网友:
尝试在箭头位置串磁珠,比如100R阻抗的磁珠

网友:
关注一下。
加滤波器和磁环简单粗暴,就是费钱.

网友:
实际功耗是多大?输入输出电容太少容量太小,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输出波形。并且这个料目前实际功耗下的效率多少

网友:
主要是PCB布局

网友:
吸收,布局走线

网友:
R3并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把PCB布局贴出来,而且电源输入端放滤波电感,主功率回路环路要小

网友A:
PCB布局贴出来,才有的看啊。
说简单了就是功率回路面积尽量小,过孔尽量不要拿来走大电流,真要走一定要保证阻抗够小而且就近Bypass.
然后就是比如这个IC是不是没有抖频啊,如果没有,是不是超在了开关频率的倍数上啊,那LX适当加一些吸收?肖特基或者同步管那边也是?

网友B:
加个磁珠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磁珠效果杠杠的

请问加在输出还是输入, 磁珠大容量怎么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布局贴出来,才有的看啊。
说简单了就是功率回路面积尽量小,过孔尽量不要拿来走大电流,真要走一定要保 ...

谢谢, PCB图贴出来了,好像看不清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布局贴出来,才有的看啊。
说简单了就是功率回路面积尽量小,过孔尽量不要拿来走大电流,真要走一定要保 ...

空间干扰在118M, 传导干扰在15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在输出还是输入, 磁珠大容量怎么定?

不在于磁珠,你这个电路能工作起来已经不错了~
输入没有储能滤波电容,整个输入电源线都是开关噪声的发射天线,过得了电磁检测才怪~
为毛不给电感的输入侧加个大点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加在输出还是输入, 磁珠大容量怎么定?

————网络错误,刷新变重发了。好像几次凌晨1点正都是遇到连接本站超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在于磁珠,你这个电路能工作起来已经不错了~
输入没有储能滤波电容,整个输入电源线都是开关噪声的发射 ...

我打算把D3去掉,这样C5 C6就跟电感连一起了。
大哥,指点一下输入的滤波电感,和输出滤波怎么加吧。主要是电感大小怎么选,磁珠大小怎么选。谢谢了!

网友:
输入加个共模电感试试

网友D:
必须改:D3必须干掉,完全无用
可能有用:在D2后面串 一个磁珠,看你的波形辐射波形,是全频段都是1M谐波,加磁珠只能滤掉100M后面的那个包,但是30M附近的刺可能干不掉。而且加磁珠对传导影响不大
一定有用:
1、在D2上并RC电路:1ohm+1000pf
2、在DCDC的SW脚上对地加RC电路:1ohm+1000pf
如果效果不显著的话,电阻电容可以加大,但是会导致电阻发热和效率下降。所以改完要重新测试一下温升和效率
3、在输入电源线上加磁环
4、在DCDC输入和输出上加共电感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改:D3必须干掉,完全无用
可能有用:在D2后面串 一个磁珠,看你的波形辐射波形,是全频段都是1M谐波,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再请教一下,D2后面的磁珠的大小,怎么选呢?
还有输入,输出共模电感该用多大的电感量呢

我工作电流2百多mA.

网友E:
功率电感值好像也不对吧?手册推荐3.3u,看原理图好像用的是2.2u,DC输出不一定要用共模,再加一个小感量电感和大电容做个π滤波器,转折频率要计算一下。

网友:
磁珠规格书上会有磁珠的阻抗图,你要滤除的是120MHz的杂讯,就选择120MHz阻抗大的
我很少用共模电感,没有经验。但是可以看工模电感的规格书,根据你要滤除的杂讯的频率来选择。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都焊上去测试看下波形,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电感值好像也不对吧?手册推荐3.3u,看原理图好像用的是2.2u,DC输出不一定要用共模,再加一个小感量电 ...

不好意思,实际用的是3.3uH, 原理图不记修改。

网友:
空间辐射是板子上有“等效天线”,比如电线,或者覆铜等,使得板子上的干扰信号通过这个等效天线向外辐射;
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找到干扰源 ,通过分析这个频率的干扰是谁产生的,然后在等效天线的起始端接地,不让干扰信号通过等效天线传到出去;
传导辐射主要是由于出现了耦合,使得干扰信号叠加到电路中,可以选取合适的电容 滤除掉这个频段的干扰 通常20Mhz以上用0.01uf 还可以适当增加100pF的小电容。
另外务必保证地回路畅通,板子四周边缘最好要铺地,不要在边缘走线。
纯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F:
传导的 1MHz的频点可能是电源造成的,但是辐射的118MHz不像是电源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导的 1MHz的频点可能是电源造成的,但是辐射的118MHz不像是电源造成的。

基本可以确定118也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如果不用DC-DC升压,直接电源供电就不会有这个118Mhz

网友:
LS的已经说了,二极管并RC,LX加RC,输入电容尽量把回路缩短。
有条件还是重新画一版吧····

网友:
找行业成品解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