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型断路器80--120A,有没有分断能力15千安的?

楼主(2019-06-19):
求助各位,哪位知道微型断路器80--120A,有没有分断能力15千安的?

网友:
分段这么大电流,怎么可能还是微型断路器,光是载流端都得是铜排

网友:
一般的微型断路器最大只到63A,80A以上塑壳断路器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分断能力远大于15k

网友:
超短时间可以,时间稍大一点就会融化粘连了

网友A:
15KA  ?      那应该属于电力范畴的东西了吧

网友B:
微断15KA没听说过,这个级别的分断能力只有塑壳断路器。
微断做到6kA已经很好了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多打了个“千”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断15KA没听说过,这个级别的分断能力只有塑壳断路器。
微断做到6kA已经很好了 ...

微断已经有15的了,现在部分省招标已经要求1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多打了个“千”字?

没多打,就是微断的一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A  ?      那应该属于电力范畴的东西了吧

微断已经有15的了,现在部分省招标已经要求15了

网友:
120A?还是换塑壳吧,分断能力35kA到50kA

网友:
现在的微断都那么厉害了,分断15KA?是瞬时短路脱扣电流吧?

用过额定电流 3000A的开关,但那是个配电柜了,线是用铜排,进出检修都是用手摇,合闸是电动!

动力柜用过最大电流的断路器就是额定600A,但是实际运行电流都只有到300-400A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断已经有15的了,现在部分省招标已经要求15了

那是试验站胆子太大,居然能出试验报告。100%虚标的
微断的灭弧室太小做不出这个分断的

网友:
ABB的应该能吧

网友:
新式的有,不过型号少还贵。

网友:
行业内大部份都标称10,这个都含水分,15?我真没听说过,哪个厂家哪个型号能满足?

网友:
西门子5SJ系列,海格HMC/DxxxP系列80 ~ 125A, 都有15KA, C D 曲线, 国产的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