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嘉立创下单小助手一直加载中,无法打开。

楼主(2019-06-19):
今天刚刚下载了嘉立创的PCB下单小助手JLCPcAssit_setup.3.3.1,安装后无法正常运行,一直显示正在加载中,反复卸载、安装几次现象一样,请问这是软件BUG吗,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巧了,我现在也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巧了,我也是一样。。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我也一样,更新后还是加载

网友:
我的正常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了,你是否一样

网友:
早上小助手有个服务节点有问题,已经剔除有问题的节点。现在应该可以访问了

楼主:
现在可以了,软件应该给个连不上服务器的提示,我还以为软件有问题或者是和我装的什么软件有冲突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子,有时只能用手机的app看。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服务器问题,软件没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等,等服务器恢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楼主解决了吗

你哪里还有问题?客户编号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哪里还有问题?客户编号多少呢?

现在可以了,是公司加密软件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