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单向双向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9-06-19):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 :  一个主机上挂多个红外接收装置 ,     接收装置上的MCU 通过串口采样红外接收头 ,然后再上传到主机上。
  现在的问题是,老板要求只能有三根线(电源 + 地 + 信号) , 所以只能有一根信号线,因为一个主机要挂多个从机,所以需要双向(加片选)。

  有两种思路 :
   (1) STM8S003 只有一个串口 , 现在已经被占。 看看还有没其他的单向双向通信方式(通信速度不高,基本也就是 2-3mS 片选一次 , 每次2-3Byte)
   (2) STM8 有没其他 双串口的芯片(因为需要支持Irda) , 管脚 Flash 基本没啥要求 , 价格要便宜  4块以内。

网友A:
看了2遍,没大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2遍,没大看懂

  语文老师没教好
  限定条件 : (1) 老板限定 主机 和 多个从机间的通信只能是三根线 (5V + 地 + 信号) 。    (因此通信模式需要单线双向通信)
                  (2) MCU需要一个支持Irda协议的串口 和 红外接收头通信。                          (至少包含一个支持Irda的串口)
                  (3) MCU 价格不超过 4块钱。

  我的想法是 : 两种方法里面选其一
                     (1) STM8S003 有且只有一个串口 , 价格也合适。 但暂时没想通以什么方式和主机通信。
                     (2) 找一个有双串口的STM8芯片(因为想要工作在5V) , 通信可以使用另外一个串口(单线半双工)。

网友:
参考 红外的编码 发数据 改成双向的就行了。

网友B:
硬件比较简单的:参考美信1wire总线,就是18B20那种通信方式,软件模拟。
硬件比较复杂的:差分传信号,信号叠加在固定电平上,取共模电压供电。

网友:
考虑电源载波通信不(串口),www.yamar.com

网友:
用MBus 供电双向通讯 两个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比较简单的:参考美信1wire总线,就是18B20那种通信方式,软件模拟。
硬件比较复杂的:差分传信号,信 ...

这方案不适合用到消费产品上吧,而且怎么感觉 还不如直接换个单片机来的便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方案不适合用到消费产品上吧,而且怎么感觉 还不如直接换个单片机来的便宜呢  ...

和单片机无关啊,说的是3根线怎么用,正常用串口得4根线。

网友C:
楼主想问的是单线通讯方式吧?主从应答方式,不过楼主要2~3ms就来一次通讯单线通讯恐怕做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单片机无关啊,说的是3根线怎么用,正常用串口得4根线。

我是说 你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  串口的话 也是可以三根线的(单线半双工)。但是如果用STM8S003  没有多余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问的是单线通讯方式吧?主从应答方式,不过楼主要2~3ms就来一次通讯单线通讯恐怕做不到吧。 ...

是的 , 速度应该是可以降,但最多也是5-10mS 一次

网友D:
用串口采样红外接收头?可以改成capture捕获吧,串口用在通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 你这个成本应该不低吧。  串口的话 也是可以三根线的(单线半双工)。但是如果用STM8S003  没有多余 ...

串口也可以,硬件串口,模拟串口都行,1wire总线能挂的从机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采样红外接收头?可以改成capture捕获吧,串口用在通信上。

红外选用的是带  irda 接口的 红外接收头 , 速率也比较高(115200) , 而且每次红外发射头发送信号的窗口期很短(7-8mS , 只有3-4个数据包)    怕用输入捕获不可靠.

网友:
多主机 7-8ms 单线通信 难度很大哦

网友:
如果分时复用的可以把信号线接ADC输入试试,每个红外接收头不同的电平幅值,
例如空闲统一为低电平,A发数据“1”高电平为1V,B发数据“1”高电平为2V,通过ADC检测幅值区分

网友E:
芯圣的HC89S003F4P6嘛。双串口,还便宜,一元不到。

网友:
而且串口io可以任意映射。也能实现单线半双工的串口

网友:
其实距离也很重要,距离远了,波特率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圣的HC89S003F4P6嘛。双串口,还便宜,一元不到。

芯圣003的硬件只有RAM比新唐的003小,其他都差不多,买了HC-LINK开使用,但是相关讨论太少,反馈支援度差,拿来玩玩即可,先用新唐003作产品,等产品用量上来了,再回头跟其他各种003谈.

网友:
单通信线、双向、多从机,1-Wire总线,可以参考下。2线有直流载波。

网友:
可以串口时分复用

网友:
STC8F2K16S4 4串口,LQFP32封装也才2.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