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网页说我时钟快了,没法进行安全链接,到底安全么?

楼主(2019-06-19):
看个LED驱动芯片,打开发现说我电脑时钟快了,自己对了下手机,是快了一点点,不超过一分钟,第一次见到这个提示,

到底安全么?

网友:
这种提示第一次见。

网友:
有些通信是要求两端时间误差不超过一定值的。遇到过几次。

网友:
测试了一下这个网站。把时间调快1小时。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网友:
好像是对方证书过期了。

网友A:
那个网站自身有问题

楼主:
正常情况下又不是搞私有协议,公开网页,干嘛需要用户的电脑时间一致,的确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要求,
可能更多的是上面网友说的他的证书过期了什么的导致吧,
所以就不知道到底安不安全,也不敢随意去点击那个更新时间,自我评估了一下即使点了肯定还是会报一样的错误
所以就来问问看

网友:
遇到过,软件license到期了,修改过系统时间,然后就上不了网了,不过修改的比较多,记得直接修改到15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网站自身有问题

或者被干扰了。

网友:
SSL证书加密的好像是需要时间不能相差太多。

网友:
那个网站的证书过期了而已,浏览器的提示说明有误导性,可能感觉大多数网站不可能挂个过期证书,所以才说是用户电脑的时间不对吧。

楼主:
原来是过期了

为啥证书才3个月有效期,确实搞不懂了

网友B:
兩個問題都存在:時間不準和證書過期。
瀏覽器先檢查到時間不準就提示了時間不準,沒有不妥,等你把時間改正後,應該會提示證書過期。

更新時間的按鈕是瀏覽器提供的,和目標網站沒有關係,不存在安全風險。
一般這種時候,直接點高級,然後強制訪問頁面即可。
如果網站被舉報有病毒啥的,chrome 瀏覽器會另外有專門的警告。

因爲用的是 Let's Encrypt 的免費證書,所以有效期短,要網管頻繁更新。
如果時間長,那跟其它家(通常是域名商)付費證書就沒區別了,這些域名商就不會同意,就會鬧。目前是和諧共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問題都存在:時間不準和證書過期。
瀏覽器先檢查到時間不準就提示了時間不準,沒有不妥,等你把時間改 ...

哦,原来是有这么个原因,都是利益惹的祸

好像是有继续访问的点击,手机浏览器也是提示了的,不敢点,还是有点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有这么个原因,都是利益惹的祸

好像是有继续访问的点击,手机浏览器也是提示了的,不敢点,还 ...

用 linux, 明確提示有病毒的網站我都照樣開,未驚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过期了

为啥证书才3个月有效期,确实搞不懂了

Let's Encrypt采用的是无人管理的自动颁发机制,90天有效期的证书后台脚本提前30天就会自动更新续期,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比一年有效期的付费证书还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t's Encrypt采用的是无人管理的自动颁发机制,90天有效期的证书后台脚本提前30天就会自动更新续期,不 ...

一点不懂这些,,不过的确好好学习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