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输出3.3V,输出1.2V 用10V耐压的电容是否可行

楼主(2019-06-19):
AM1117  5V输入,输出3.3V,输出1.2V   1117两边都用10V耐压的电容是否可行,

之前一直用10uf 的陶瓷贴片电容 ,耐压是16V的。这次买料没看仔细,买了同样封装的耐压10V的。

保证料是正品真货的情况下。

网友:
呆胶布
mlcc实际耐压高于标称耐压,降额用更好

网友:
如果你的5V是稳定的,不是上电有很大的过冲的话没太大的问题,当然,电容材质最好是X5R或X7R,Y5V恐怕不行。正常电容等级电压下有1.4倍左右的裕量,只是不建议超极限用。

网友A:
只要胆子大,6V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胆子大,6V都能用

哈哈,好的。

网友:
经常用6.3V

网友B:
MLCC的击穿电压是标称电压的2.5倍,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MLCC的容量,会随着电压升高急剧下降的,所以你要关注的是容量是否足够的问题

楼主:
哈哈,谢谢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LCC的击穿电压是标称电压的2.5倍,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