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怪问题:F105RC,HAL设置uart5影响uart4(解决:有短路)

楼主(2019-06-19):
CPU:F105RC,STM32CubeIde V1.0.0
初始化代码,由cube生成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I2C2_Init();
  MX_SPI1_Init();
  MX_SPI2_Init();
  MX_TIM3_Init();
  MX_UART4_Init();                // 到这里正常
  MX_UART5_Init();                // 执行完这个就不对了,详情如下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UART4初始化以后,串口是正常的,外面有数据过来,示波器可以看到UART4_RX(PC11)上有正常的波形
执行完MX_UART5_Init(),PC11就变成高电平了,用示波器看,在贴近3.3V的地方有大约200mv的波动,好像PC11强制输出高,外面的max232过来的数据,不能出低电平
跟踪进MX_UART5_Init(),进去HAL_UART_Init(&huart5)
执行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__HAL_UART_ENABLE(huart);
前,uart4是正常的,执行完这个就不对了,出现上面的强制拉高现象
__HAL_UART_ENABLE(huart) 是一个宏,如下:
#define __HAL_UART_ENABLE(__HANDLE__)               ((__HANDLE__)->Instance->CR1 |=  USART_CR1_UE) // 设置CR1中的Bit 13 UE: USART enable
PC11的端口设置是0x8:input+pull-up
执行这一行后还是0x8,没有变
Instance的地址0x40005000,确实指向uart5

暂时解决办法是注释掉 //  MX_UART5_Init();
先不用uart5
uart4接收发送都正常

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
操,板上有短路,PC11(UART4RX)和PC12(UART5TX),设置UART5后PC12强制输出高,把PC11拉住了

楼主:
需要ram大,跑freertos,不用usb

网友A:
类似问题有通用的解决方案:每次做至少两块完全一样的板,发现问题了,无脑换另一块板
如果解决,说明是虚焊短路之类,否则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问题有通用的解决方案:每次做至少两块完全一样的板,发现问题了,无脑换另一块板
如果解决,说明是虚 ...

通常是这样,但这次特殊,只有一块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