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USB HUB芯片

楼主(2019-06-19):
FE2.1 这颗怎么样好用吗

想做个一拖十六的串口下载板,FT4232 可以做一拖四,四个FT4232 + USB HUB 就可以实现一拖十六

CH9344 这颗一拖四USB转串口有人用过吗

网友A:
gl850呗。便宜好用。

网友B:
fe2.1 好用的,7端口,就是有点贵,不过你只是自己做着玩就没关系了。

网友C:
用了很多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D:
FE2.1 线长了 无法识别。 线长2m不识别。  50CM延长线加 30cm 线 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l850呗。便宜好用。

好的,谢谢推荐,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2.1 好用的,7端口,就是有点贵,不过你只是自己做着玩就没关系了。

好的,谢谢推荐,价格跟FT4232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很多了,没出过问题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E2.1 线长了 无法识别。 线长2m不识别。  50CM延长线加 30cm 线 能正常用。

好的,谢谢,线很短,同一个板子
另外 FE2.1 不加EEPROM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线很短,同一个板子
另外 FE2.1 不加EEPROM 可以吗

不用EEPROM,EEPROM是用来自定义PID、VID这些信息的。

网友E:
我最近在用FE2.1下挂两片FT4232,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突然失效,HUB的功能就挂掉了,尝试手动复位FE2.1也不行,需要重新上电,才能又正常工作,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PCB走线比较也不算太随意,走线长度在5CM内,没有做等长差分也,没有做阻抗匹配,试过走DM,DP上串接22R电阻,效果并没有什么改变。

网友F:
用过 fe2.1,大部分时候识别掉到 FS 速度,换进口大厂片子,同样的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在用FE2.1下挂两片FT4232,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会突然失效,HUB的功能就挂掉了,尝试手动复位FE2.1 ...

数据量太大吗? 估计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要外部独立供电,不要用USB的电,负载过大导致HUB 死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 fe2.1,大部分时候识别掉到 FS 速度,换进口大厂片子,同样的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

进口大厂片子 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量太大吗? 估计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要外部独立供电,不要用USB的电,负载过大导致HUB 死掉了吧 ...

板载独立电源,DCDC,5V/3A,电源纹波也不是很大,功率应该是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大厂片子 是哪家的?

一樣的電路,電源是自供電。

大廠是 microchip

网友:
epson有,给车后备箱准备的,长距离hub

网友:
四个FT4232 + USB HUB 就可以实现一拖十六,怎么实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