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充电站24V,48V 63V,是怎么自动切换的?

楼主(2019-06-19):
请教电动车充电站24V,48V 63V,是怎么自动切换的?经常去充电发现这个功能,想不出来怎么实现而且不烧。

网友A:
猜一下哦,是不是先采集一下车的电池电压!24V,48V 63V 的放电最低应该不会有交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哦,是不是先采集一下车的电池电压!24V,48V 63V 的放电最低应该不会有交集的吧。 ...

谢谢,有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哦,是不是先采集一下车的电池电压!24V,48V 63V 的放电最低应该不会有交集的吧。 ...

应该不是这么简单,不同锂电池截止电压差别很大的

网友C:
实际上不用切,直接就是恒流就好。
在恒流前,先检测要充电的电池电压,确定电池属哪个电池组范围。然后再恒流充就好,用的也是那个范围的电压参数。
每个电池组都有一个相对范围,交集区并不是那么宽,一般电池静置后,只有过放的才会与上的电压范围产生交集。再加上锂电本身都有过充过放截止保护,所以就算识别出错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么简单,不同锂电池截止电压差别很大的

大部分铅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不用切,直接就是恒流就好。
在恒流前,先检测要充电的电池电压,确定电池属哪个电池组范围。然后再 ...

铅酸的,我说的是电动摩托,不是汽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铅酸的,我说的是电动摩托,不是汽车。

一样的,各组电压的交集范围都很小的,主要看写程序的怎么判断了,出错率都还行。只是铅酸的一但出错,后果要比锂电的严重
都是先测被充电电池的电压,确定电池组的标准电压,再以这个电压得到设置好的最高充电电压,恒压电压来充电,电源就是一个大范围可调电压电流开关电流,用单片机来控制恒流充电电流和转折电流还有恒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各组电压的交集范围都很小的,主要看写程序的怎么判断了,出错率都还行。只是铅酸的一但出错,后 ...

对,铅酸没保护,马上冒烟。

网友D:
这个不懂,是不是充电桩和汽车连上后有通讯协议。

网友:
还真有通讯协议。
https://wenku.baidu.com/view/6ae ... ;sxts=1560938384154
http://www.wenku365.com/p-537064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懂,是不是充电桩和汽车连上后有通讯协议。

电动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一下哦,是不是先采集一下车的电池电压!24V,48V 63V 的放电最低应该不会有交集的吧。 ...

这么来说电池好说,如果是负载怎么办?例如一个板子接24V,一个接48V ,一个接63V的,那接到一个电源上自动识别不烧怎么做?

网友E:
应该是上电后先检查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范围的

网友F:
锂电池都是恒流的  先小电流恒流以后检查压降就可以了  不同的电池组压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上电后先检查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范围的

谢谢,应改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都是恒流的  先小电流恒流以后检查压降就可以了  不同的电池组压降不一样 ...

如果是负载怎么办?例如一个板子接24V,一个接48V ,一个接63V的,那接到一个电源上自动识别不烧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