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选购,除功能之外,如何确保安全呢?

楼主(2019-06-19):
网上看到不少路由器存在后门,这太可怕了

2018年4月19日,爱快通过后门程序,开启了使用爱快路由软件开启了挖矿模式,导致爱快路由的CPU使用率瞬间占满或异常高,结果就是凡是被爱快挖矿的路由,都出现CPU使用率高,报警,网络缓慢,卡死等状态。

Netcore是深圳市磊科网络通讯制作商,主要产品涉及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卡、网卡 、集线器、交换机、宽带路由器、二三四层交换机、光终端。
Netcore/Netis的大量路由器产品在实现上存在可以轻易利用的后门漏洞,攻击者可利用硬编码的后门口令访问该后门服务,可执行任意命令以及上传、下载文件,获取WEB登录口令等操作,可完全控制受影响产品。此后门监听在53413/UDP端口。可以从受影响设备的WAN端利用,即攻击者可从互联网上任何地方利用此漏洞。

网友A:
双网口atom旧主板安装PC版openwrt+普通路由当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网口atom旧主板安装PC版openwrt+普通路由当AP

其实单网口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单网口也是可以的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网口atom旧主板安装PC版openwrt+普通路由当AP

你现在是这么搞的么

网友:
既然折磨担心,楼主自己用淘汰的PC+Linux+PCI无线网卡搭一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现在是这么搞的么

是的,很稳定,就是折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很稳定,就是折腾点。

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网友C:
K3刷openwrt,K2P刷官改,一直在用,不错,特别是K2P,我觉得太好用了,都想再买个备着。

网友:
买正经做路由器的品牌就好
也可以刷开源固件,不要修改版,最好原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K3刷openwrt,K2P刷官改,一直在用,不错,特别是K2P,我觉得太好用了,都想再买个备着。 ...

K2P ram多大?主要看重它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用了快一年了,设定每周自动重启一次。

网友D:
K2P是最实惠的了, 全千兆口, 功耗也不高, 买来自己刷个老毛子固件,非常稳定,该有的也全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P是最实惠的了, 全千兆口, 功耗也不高, 买来自己刷个老毛子固件,非常稳定,该有的也全都有。 ...

K2P现在还能买到么?一个多少钱呢

网友:
转转上面,大概150块钱,全千兆,信号不错,丢在弱电箱全屋都有信号,官改的里面之前有广告过滤,艾   锅  都可以。还有家长模式开启随时控制某个终端上网。电信公网ip随时远程管理。

网友E:
k2p用在ipv6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k2p用在ipv6稳定吗

没有ipv6,官改的没有,除非自己刷openwrt,不知道是否有,我的K3刷的openwrt是有ipv6的。目前家里用的电信公网,没有这个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2p用在ipv6稳定吗

k2p刷padavan IPV6稳定,可以通过ipv6地址直接访问家里的群晖。不过IPV6速度很慢,跟外网传文件有时会中断。看不了视频。换成公网IPV4后传文件和看视频都快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k2p刷padavan IPV6稳定,可以通过ipv6地址直接访问家里的群晖。不过IPV6速度很慢,跟外网传文件有时会中 ...

正好关于IPV6想请教一下,在网上看到人家获得的截图,为什么分发前缀的网段和地址不同呢?

按照理解,/56应该是前56BIT以后的地址都可以使用的,但后面的信息/64明显和前面的网段不同,还有这个/64具体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我二手区的工控小主板,双千兆网 Atom D2550,软路由神器。

网友:
论无线信号稳定 我还是觉得tp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好关于IPV6想请教一下,在网上看到人家获得的截图,为什么分发前缀的网段和地址不同呢?

按照理解,/5 ...

这个我也不太懂。

网友:
只能刷第三方固件了

网友:
我的是K3C刷的官改。很稳定。就是那个WIFI信号我感觉太好了点,我开到最低功率了,在小区楼下还能收到信号,我家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K3刷openwrt,K2P刷官改,一直在用,不错,特别是K2P,我觉得太好用了,都想再买个备着。 ...

K2P还能买得到?

网友C:
转转上面,大概150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转上面,大概150的价格

家里用了2个啦,还挺好用的。闲鱼上不让卖

网友E:
看来我买贵了,包邮165,A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我买贵了,包邮165,A2版本的

这个价格差不多,后面涨价了一些。A2版本可玩性高点,可以刷官改版本

网友:
说得我都想收个斐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