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全差分运放的输出噪声怎么算

楼主(2019-06-19):
现在用到了一个全差分固定倍数的运放来做单端转差分。

现在出来的效果是差分输出有 1mv左右的波动,输入电压是1V,想请教下,先不考虑布线的情况先,这款运放的输出噪声大概在多少,

运放:AD8131
应用图:(第18页)

实际电路:(这个运放定制放大2倍,先缩小一半)

布线

芯片pdf

为什么发帖问,
        首先,是自己菜,
        我想知道,从手册上估出的输出噪声大概是多大,
        网上的公式,我一时半会套不上去

希望各位能提供思路,

------修改图片-------
------下面的一张图无法删除-------
------改错字-------
------再次错字-------

楼主:
路过的各位大佬,求过程校验仪相关的实现

网友A:
(1)貌似退耦电容都要用MLCC,(2)VOCM你没给电容,这会带来大问题,(3)看看你电源抖动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貌似退耦电容都要用MLCC,(2)VOCM你没给电容,这会带来大问题,(3)看看你电源抖动大不大。 ...

(1)貌似退耦电容都要用MLCC,
        这点没注意,目前是10uf 袒电容加 0.1uf的普通电容
        这点可以试一试
(2)VOCM你没给电容,这会带来大问题,
        VCOM的问题注意到了,目前在VCOM并上了一个 0.1uf 的独石电容,没有改善

(3)看看你电源抖动大不大。
        电源噪声有 5mv,这个是找就近的地,没有用地线夹子测的,正负电源差不多

用的是lm317,电阻调压到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貌似退耦电容都要用MLCC,
        这点没注意,目前是10uf 袒电容加 0.1uf的普通电容
        这点可以试一试

你电源不行。精密测量电源都要到uv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源不行。精密测量电源都要到uv级别的。

谢谢,我跟着就了解下,怎么把它降下来

这个前面是DAC+运放做电压平移,前面的先不谈准确度,没这个噪声,就这转差分就有了,没想电源的问题,

前面是DAC 是5V供电,

用来做电压平移的是+/-12V, (其中+12V 分别通过 lm317 调压给 DAC 和这个片子)

网友B:
没见过uv级的电源,楼主1mv怎么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uv级的电源,楼主1mv怎么测的?

大佬,感谢回复,

不是uv级电源,是uv级差分信号

一个烂台表在测,这会发现,地线上有噪声,

网友C:
是不是ADC串过来个,与ADC断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DC串过来个,与ADC断开看

是电源噪声引入了,

dcdc出来的噪声,都抖成那啥了,

我现在需要学习怎么把 dcdc 的的开关噪声,和纹波降下来,

大佬,指个方向吧

网友D:
你VOCM输入电阻R31是1M吗?全差分运放大多都是电流型运放,你提供给共模电压引脚的电流太小了,所以会有微小的振荡,电阻改小,或者直接找一个2.5V电压基准供电,VOCM引脚上要有一个10uF钽电容。包括你后面的输出电阻选值都远远偏大了。如果你后面不需要低输入阻抗,请考虑选用电压型的全差分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VOCM输入电阻R31是1M吗?全差分运放大多都是电流型运放,你提供给共模电压引脚的电流太小了,所以会有微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