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测试电路自动量程切换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9-06-19):
项目需要测试一个产品在不同状态下的阻值, 最小大概30Ω ,最大会达到10MΩ 。
打算用标准电阻串联的方式通过分压法来测量阻值。不同的阻值需要串联不同的电阻。这里用模拟开关可以实现么?用继电器的话速度太慢了,而且寿命也是问题。

网友A:
也不说要测到多少精度。
一般来说都可以,要考量的是测小电阻时候模拟开关的内阻的影响,测大电阻时候模拟开关漏电流的影响。要求高的话最好用四线法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要测到多少精度。
一般来说都可以,要考量的是测小电阻时候模拟开关的内阻的影响,测大电阻时候模拟 ...

只是测大概范围。最小测到10Ω,最大到20M欧姆。分辨率测小量程到1Ω,大量程可以做到1/2000分辨率, 精度达到测量值3%±2个最小读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