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8v 10a电动车充电器改成300w

楼主(2019-06-19):
咸鱼上买了个电瓶车快充,充电电流最大10a,用共享充电小兔充充充电,结果小兔充充认为过载(他只能充<=300w》),不给充电,在咸鱼上买的退货运费很高估计20,一共才60包邮买的,
不想退了,求高手指导帮忙改为5-6a(300w)充电就完美了,下面是我拍摄的图片

网友A:
这改起来可费劲了啊。这种电源一般我是没见过没有限流措施,只有过载保护。

网友:
R 47 取样电阻,加大就行吧。其他不变。
猜的,没有看过具体电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改起来可费劲了啊。这种电源一般我是没见过没有限流措施,只有过载保护。 ...

可以利用过载改R47么

网友B:
1、改R47。 2、改测R47输入测量端分压阻值。3、改过流参考点电压。4、改前级MOS管限流电阻

网友C:
有两个地方可以改,最简单的就是改后面直流电流采样电阻,直接加一倍就好。另一个地方是电流比较器的+IN端的参考电压,在+IN端并一个电位器到GND,将充电电流改到你想要的电流,再换成固定电阻焊上就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改起来可费劲了啊。这种电源一般我是没见过没有限流措施,只有过载保护。 ...

锂电池充电器至少是两段充电  需要恒压限流  一般都有限流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充电器至少是两段充电  需要恒压限流  一般都有限流电路

目前锂充貌似不多,家用电车还是铅酸为主吧。锂电那么贵,卖给谁。

如果是恒流的话,好像还真有采样电阻,得lz去测了。

网友:
如果真的想改,至少要把电路图描绘出来吧,至少要后面电压电流采样部分。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连恒流电路都没有,把能省 不能省的元件全都不装。根本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
电流采样电阻难道是这个康铜丝?
如果真的是,看一下采样信号的电路,应该改一下基准电压或者增加放大倍数就可以了。

楼主:
我直接改比较器n+的参考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地方可以改,最简单的就是改后面直流电流采样电阻,直接加一倍就好。另一个地方是电流比较器的+IN端 ...

谢谢高人!!我在在+IN端并一个电阻到地,成功把功率调到了280w,可以在小兔充充上面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改R47。 2、改测R47输入测量端分压阻值。3、改过流参考点电压。4、改前级MOS管限流电阻 ...

r47编号都是统一的,难道不同品牌都是抄一样的板子?
看来论坛里搞什么的大神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7编号都是统一的,难道不同品牌都是抄一样的板子?
看来论坛里搞什么的大神都有。 ...

你也有这样的r47?

网友:
引用 网友E:
r47编号都是统一的,难道不同品牌都是抄一样的板子?
看来论坛里搞什么的大神都有。 ...

靠,我回去看了我客户给我的原理图,电流的采样电阻也是r47呀

网友:
天下一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