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2K144如何使用bat进行编译,已经安装S32DS

楼主(2019-06-19):
S32DS是调用的arm-none-eabi-gcc,但是从命令行运行arm-none-eabi-gcc又不能运行。
另外还有生成makefile的问题

主要是现在用matlab编程,不想再打开一个IDE

楼主:
没人吗,我自己顶

网友A:
用MinGW,写bash脚本,而不是用cmd写bat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nGW,写bash脚本,而不是用cmd写bat脚本

谢谢咯,实现了,自动生成makefile还在摸索中

网友(2020-04-28):
题主,有没有遇到以下问题呀:
$ arm-none-eabi-gcc -o "322_20MC.elf" "@322_20MC.args"
c:/nxp/s32ds_arm_v2018.r1/cross_tools/gcc-arm-none-eabi-4_9/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__arm_star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nxp/s32ds_arm_v2018.r1/cross_tools/gcc-arm-none-eabi-4_9/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c99
c:/nxp/s32ds_arm_v2018.r1/cross_tools/gcc-arm-none-eabi-4_9/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m
c:/nxp/s32ds_arm_v2018.r1/cross_tools/gcc-arm-none-eabi-4_9/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rt
c:/nxp/s32ds_arm_v2018.r1/cross_tools/gcc-arm-none-eabi-4_9/bin/../lib/gcc/arm-none-eabi/4.9.3/../../../../arm-none-eabi/bin/ld.exe: cannot find -lnoio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