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99高精度电流采样芯片

楼主(2019-06-19):
        INA199: 26V、双向、零漂移、低侧或高侧、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合适用于各种低于26V的电流采样电路设计,它有如下特性:

1 特性

1• 宽共模范围:–0.3V 至 26V
• 偏移电压:±150μV(最大值)
(支持 10mV 满量程分流压降)

• 精度:
– 增益误差(最大过热误差):
– ±1%(C 版本)
– ±1.5%(A 和 B 版本)
– 0.5µV/°C 偏移漂移(最大值)
– 10ppm/°C 增益漂移(最大值)

• 增益选择:
– INA199x1:50V/V
– INA199x2:100V/V
– INA199x3:200V/V

• 静态电流:100μA(最大值)
• 封装:6 引脚 SC70、10 引脚 UQFN

        在芯间大量现货库存,推荐型号:INA199A1DCKR   仅售0.75元,采购链接 https://www.zaixinjian.com/search?keyword=INA199A1DCKR, INA199A2DCKR 仅售1.1元,购买链接 https://www.zaixinjian.com/search?keyword=INA199A2DCKR

在芯间电子采购网   低价  正品   有保证!!!

网友:
谢谢介绍,LCSC以外的都是在芯间

网友A:
用过INA226,这个跟226比怎么样

网友B:
看到价格眼前一亮。查了下压摆率,默默地关上了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价格眼前一亮。查了下压摆率,默默地关上了datasheet

一般是做电源监测用的,最大工作频率只有14/28/56kHz

网友(2019-11-27):
INA180A4买不到了,可以用这个替换吗,用于过流保护。

网友:
这么便宜

网友C:
增益:高达50V/V  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INA226,这个跟226比怎么样

226 明显强大很多,I2C通讯可编程 可设置滤波 可测电压电流,199就是个差分放大器 纯模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增益:高达50V/V  这个参数怎么理解?

就是说,在采样电阻上的压降被放大50倍输出。

网友:
共模电压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在采样电阻上的压降被放大50倍输出。

为什么不直接说50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说50倍?

因为TI就是这样标注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说50倍?

有个词叫约定俗成。没有那么多为什么问的。

网友(2019-12-27):
INA226大概多少钱?

网友E:
我们买批量是8块含税

楼主:
在芯间含税售价仅5.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买批量是8块含税

8块是不是太贵了,我们仅售5.9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8块是不是太贵了,我们仅售5.9批量

看来公司的采购做了中间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