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这个是啥端子么?

楼主(2019-06-19):
这个是啥端子呢?找了好久没找到型号和厂家

网友:
量两个端子的距离,然后加上大电流端子几个字在某宝上找找

网友:
高压插座

网友A:
看着像洗衣机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洗衣机上用的?

洗衣机也用的这个端子,谢谢!已经找到,是红星HX8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