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 IAP 用仿真器下载可以正常运行,重新上电后死机

楼主(2019-06-19):
单片机类型:STM32F407VET6
编译环境:IAR7.7
各位大佬,我先说一下我的问题:
我打算在原有的程序中增加一个IAP功能,将主程序放在FLASH的0x08040000位置,实现程序上电就能自动跳转到0x08040000的位置。
#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One 0x08040000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__root void funclnrom(void) @  ".funflash"
{
        __IO uint32_t JumpAddress;
        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__set_PRIMASK(1);
        __disable_irq();
        if(((*(volatile vu32*)ApplicationAddressOne)&0x2FFE0000)==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volatile uint32_t *)(ApplicationAddressOne + 4);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JumpAddress;
                        __set_MSP(*(volatile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One);
                        Jump_To_Application();
                }
}

上边这段代码是我在原来的程序中增加的IAP跳转程序,这段程序我放在了FLASH的0x08000000位置,在icf中做好了相关的配置。
在原来的main函数中增加了两行代码,最上边两行就是增加的代码。
int main(void)
{
[color=Red]        __disable_irq(); //关闭总中断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0);[/color]
        SysInit();
        Init_Paras();
        KEY_Start();
        CTR_Start();
        ERRO_Start();
        ModBus_Start();
        ROJ_Start();
        EEPROM_Start();
        FLASHEE_Start();
        HMI_Start();
        RTC_GetTime(RTC_Format_BCD, &RTC_TimeStructure1);
        RTC_GetDate(RTC_Format_BCD, &RTC_DateStructure1);
          QF_run();

}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仿真器下载后,程序可以运行。而断开仿真器后,重新上电,程序无法运行。
我在IAR 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用复位按钮复位,PC指针的值是正确的,而重新上电后,PC指针的值是不对的,而此时程序是无法运行的,求大佬指点,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也是用stm32F407芯片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单步仿真每一步都正常,一全速仿真就不对,怀疑是定时中断初始值太大,开定时中断后将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值设为零后现象还是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stm32F407芯片出了一个类似的问题: 单步仿真每一步都正常,一全速仿真就不对,怀疑是定时中断初 ...

现象还不太一样,我是单步和全速都正常的,只要是用仿真器下载,或者只调试不下载,都是正常的。就是拔下仿真器,下电后再上电不运行。
我怀疑是软复位和上电复位的差别引起的,但是我查不出来问题,希望大佬们有空给指点个方向。

网友:
IAR把Linker文件配置好后,下载仿真会自动跳到Linker指定的位置执行,不像Keil还要自己写个脚本
就是说IAR仿真的时候会直接跳过了你的IAP部分,运行到APP的程序起始地址

没有跳转到APP里面,一般是IAP那部分不对的
试一下重上电死机后,再按复位,看能不能跳到APP,如果还是不能,就是IAP代码那里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中断向量表问题,如果APP里面有中断响应的话

网友:
IAP有问题,我有个程序也是一跑就死,在线联调问题多,换回JLINK,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连仿真器运行时,MCU直接从0x08040000开始运行,    无仿真器时MCU从0X08000000开始执行,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整个FLASH读出为BIN文件,用WINHEX打开,把0x08040000开始的8个字节复制到0X08000000处,保存,重新烧写进MCU即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