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了个激光雕刻机,电脑不认,谁认识是哪家的货啊?

楼主(2019-06-19):
100大洋买了个激光雕刻机尸体,就是看上滑台了,回来通上电主板还能工作呢有初始化动作,就这么拆了怪可惜的,用过这个的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机器是哪家的产品?现在接到电脑上电脑不认显示:插入未能识别的USB设备CH341XXXX能修好吗?
帮我找下这个软件吧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软件下载       https://www.cr173.com/soft/930181.html

楼主:
用什么软件可以让它动起来

网友:
刻图章的机器?

网友:
http://www.shenhuilaser.com/zh/technical/downloads/260.html
没找到驱动。

网友:
http://www.laser100.com/services157.html
这里找找!

网友:
发plt格式指令或G代码试试

网友A:
神州易刻 刻章机

网友:
http://www.uzzf.com/soft/292071.html

网友B:
中国杭州 李辉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州易刻 刻章机

行家啊!果然是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国杭州 李辉宇

是他家的东西,CH341芯片有可能坏了买了一个等到了试试

网友:
www.3wcad.com 供参考~

网友:
都是大神,牛皮的不行

网友:
雕刻机软件好像都要有个加密狗才能用吧,具体不清楚。

网友:
没有加密狗用磨石软件就行了。

网友:
100块不错嘛,激光头要是好的话就赚大发了

网友C:
不错不错,有激光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有激光头吗

有激光头,激光头是好的按住测试按钮能吧纸烧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激光头,激光头是好的按住测试按钮能吧纸烧着

还有的收吗,100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的收吗,100很划算

没了

网友:
能动起来就赚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都能捡到.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排烟系统准备好

网友:
100块值 了

网友:
这哪仅是值了而已?简直是值到顶天了都!

网友:
所以楼主说是捡的,不是买的

网友D:
楼主已经跑起来了么,有效果么

网友:
直接把阻值和容值标上的方式也不错,适合手工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跑起来了么,有效果么

有效果,激光老化了不能切割铁只能切割塑料,滑台是好的,雕刻软件需要USB狗,USB狗比机器还贵所以综上所述我给放闲鱼上卖了6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效果,激光老化了不能切割铁只能切割塑料,滑台是好的,雕刻软件需要USB狗,USB狗比机器还贵所以综上所 ...

兄弟您是来搞笑吗?这种几十瓦的CO2激光本来就是来雕刻点非金属的,您还想切割铁吖?功率大十倍都切不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效果,激光老化了不能切割铁只能切割塑料,滑台是好的,雕刻软件需要USB狗,USB狗比机器还贵所以综上所 ...

我有控制器和狗,要不要300出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控制器和狗,要不要300出给你

已经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