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的晶振抗震怎么做?

楼主(2019-06-19):
这两天碰到了了大问题,电路板放在发动机上,振动很厉害,然后晶振好像失效了,想知道晶振怎么抗震,或者能推荐一个抗震性能比较好的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能把晶振震失效,不是应该考虑把整板进行减震了吗?

网友:
陶瓷的抗震好

网友:
不用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把晶振震失效,不是应该考虑把整板进行减震了吗?

对,能把晶振震坏板子也很容易震虚焊

网友:
结构上可以在固定卡槽减震,另外加涂层加强牢固性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不用晶振  要求高应该可以有源晶振单独做小模块浮置

网友:
换一个晶体肯定可以,关键是,你没有那么有钱啊,一个晶体估计几十上百了,

网友:
好奇楼主用的是什么封装的

网友:
石英晶体抗振性不好,使用内部RC振荡器,如果精度要求高,使用有源的硅振荡器。

网友:
1. 温度范围合适的话,不用晶振,如果有USB、是F072之类支持USB时钟恢复的话,用USB的时钟源就行了
2. 试试MEMS晶振,https://item.A**********/80548.html
3. 圆柱晶振,也有8M的,用泡沫胶带缠一下,应该多少会比49S好点。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用陶瓷做外部基准,对比内部偏差,设定后,使用内部晶振;

网友:
明知道发动机震动,偏要装发动机上跟着抖,神马设计

网友:
在晶振上面捆一根铁丝,就像电脑主板32k晶振那样做

网友:
产品没做型式试验吗?

网友:
内部晶振就好。

网友:
现在用的什么封装,32.768k那种金属外壳的 可以打软硅胶垫下底,再上面固定

楼主:
昨天确定了晶振的问题,一直在做实验,现在准备初步测试用内部晶振。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