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敏电阻的参数理解问题

楼主(2019-06-19):
请假大家,几个入门问题:

为什么亚敏电阻的标称电压varistor voltage要在 1mA 电流条件下测得的?
额定功率0.2W是什么样的电压电流测试条件呢?
最大允许电压maximum allowable voltage 的 VAC 和 VDC 是什么关系呢?

下方链接是数据手册
http://www.yageo.com/exep/pages/download/CPC/MOV/20D_0.pdf

网友A:
1. 1mA时视为压敏电阻导通,此时电压为V1ma,Vac=0.6V1ma,Vdc=0.8V1ma
2. 8/20μs脉冲surge时,压敏电阻上的max current=Ip, current Voltage=Vc,这两个参数可以用来衡量surge时的残压大小
3. Rete power则是平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1mA时视为压敏电阻导通,此时电压为V1ma,Vac=0.6V1ma,Vdc=0.8V1ma
2. 8/20μs脉冲surge时,压敏电阻上 ...

感谢大神回复,我再理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