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控制程序错

楼主(2019-06-19):
我现在连接6片74HC595,分两块板子连接,每块板子有三片74HC595,在写数据时,先写入的三片数据偏移一位数据,后三片显示正常,不知道什么愿意,哪位朋友遇到过,帮解决一下原因
void  hc595out_data1(u8 *data,u8 by)
{
        u8 i;
        u8 j=by;
//        HC595_SCK1 = 1;
//        HC595_LCK1=1;
        for(;j>0;j--)
        {
                for (i=0;i<8;i++)
    {
        if(((data[j-1]<< i) & 0x80)!=0)
        {
            HC595_SER1=1;
        }
        else
        {
           HC595_SER1=0;
        }
        delay_us(5);
        HC595_LCK1=1;
        delay_us(5);
        HC595_LCK1=0;
//       delay_us(10);
//      DataSend <<= 1;
     }
        }
        delay_us(50);
        HC595_SCK1 = 0;
  delay_us(50);
  HC595_SCK1=1;
//  delay_us(500);
//          HC595_SCK1 = 1;
}

楼主:
电路原理图

网友A:
为啥要加反相器和RC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加反相器和RC延时?

这是电梯上的按键板,我们拿来用的,你感觉程序哪有问题吗

网友:
默纳克的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梯上的按键板,我们拿来用的,你感觉程序哪有问题吗

首先是觉得电路有问题
再看了一下,似乎程序也有问题,百度说“在SCK 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的8位位移缓存器”,
程序里似乎把时钟搞反了。

建议将8次循环之后的四句去掉:
delay_us(50);
        HC595_SCK1 = 0;
  delay_us(50);
  HC595_SCK1=1;

网友B:
先把C41,C42电容去掉,把软件调通,103电容太大

网友:
C41,C42我们都是用330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觉得电路有问题
再看了一下,似乎程序也有问题,百度说“在SCK 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 ...

那个是控制8位存储器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C41,C42电容去掉,把软件调通,103电容太大

电路没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我写 0xfe ,0xfe , 0xfe  ,0xfe  0xfe  ,0xfe,74hc595输出    0xfd,0xfd,0xfd,0xfe,0xfe,0xfe,先写的三个字节向左移动了一位,但是后三个字节正确,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前三个字节是连接远的一块板子,后三个是近的板子

网友:
只是程序没调通,慢慢调就好。

楼主:
从工作原理上分析,我认为,既然程序有问题,那六个芯片输出都应该左移一位的,但是为什么三个队,三个错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时序问题, 把电路板上stcp ,shcp对地加几百p的电容应该就好了。

以前遇到过, 尤其是线长的情况出现时序错乱。   或者就把程序上延时加大点

网友:
上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控制8位存储器输出的

哦,是哦,报歉我眼花了。
加大延时试试吧。

网友:
驱动595的SCK,RCK的IO电流够吗?

网友C:
595ser的驱动可以省略。LED点阵条屏,要驱动多片595,中间要加245驱动。

网友:
感觉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锁存记得是下降沿的。试试
HC595_SCK1 = 1;
  delay_us(50);
  HC595_SCK1=0;

楼主:
朋友你知道程序怎么写吗,给一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595ser的驱动可以省略。LED点阵条屏,要驱动多片595,中间要加245驱动。

不是驱动能力的问题,问题原因找到了,是第一块板子的最后一片595的最后一位移到第二块板子的第一片595的第一位,造成第二块板子的所有595输出都后移一位,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一位,请大能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知道程序怎么写吗,给一下指点

没用过他们的硬件来写软件,只是见他们很喜欢用14这个IC,才猜说是默的

网友:
HC595 只要求在移位时钟由低至高时,SER必需稳定,但其它任何时间SER都能改变,所以74HC14是完全没用的,不知是那方"高人"所加,有谁可以说明说明。

网友D:
有可能是595数据输出经过14后再从第二块板的14输入再到595,这中间的时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595数据输出经过14后再从第二块板的14输入再到595,这中间的时序问题 ...

我感觉也是这里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应该没问题
但是就是这出错了。应该给14有很大的关系。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